[照明] 头灯感应器左右互换

楼主(2021-11-24):
双十一入手一感应头灯,昨晚夜钓试用,亮度可以,感应灯有远射强光,远射弱光,近光三种选择,手动有五种选择,比较满意,唯一遗憾的是感应开关在右侧,钓鱼非常变扭,准备将其感应器换到左手边。

原头灯

原感应器位置

轻轻撬开

电池1300mA,还可以,实际使用5小时没有压力,具体能用多久还没有测试

全部拆开

看看左边位置,安装感应器应该没有问题

打孔位置做个记号

用电钻打孔

把感应器拆下,换到左边,用热熔胶固定

中间隔离盖子挡住了,剪掉一点

装回去,看起来不错。感应功能正常。没有找到透明胶,明天贴个透明胶,完美收工。

网友A:
没想过反着戴头上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想过反着戴头上吗?

对,一个是反的,带另外一个头灯从带子上拆下来,翻个个儿,装上去也可以。

网友:
没想过是一直都戴反了吗

网友:
这种设计一般可以左右反着戴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想过反着戴头上吗?

可能也有角度问题,转轴在下方,角度是俯视。
反着戴就只能调仰视了,钓鱼不适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想过反着戴头上吗?

我也正想这么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也有角度问题,转轴在下方,角度是俯视。
反着戴就只能调仰视了,钓鱼不适合。 ...

正解!钓鱼人都知道,钓鱼灯是要调角度的,要常低头,要往下看。反过来看天上去喽

楼主:
你肯定不是钓鱼人
头灯的角度调节都是单方向的。钓鱼人要低头干实事

楼主:
补充一下角度调节的照片,大伙一看就明白了

网友C:
头灯用这种软包电池心里不踏实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头灯用这种软包电池心里不踏实啊

难道用回干电池?充电才危险吧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难道用回干电池?充电才危险吧!

头灯还是18650安全些,反正软包的心里不踏实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头灯还是18650安全些,反正软包的心里不踏实

我认为软包才好,18650难道不是个小炸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头灯还是18650安全些,反正软包的心里不踏实

对于钓鱼,经常是通宵作战,18650太重,戴久了会觉得不舒服。所以一般都会选择轻快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认为软包才好,18650难道不是个小炸弹

去看看电动车起火和爆炸的大多都是软包电池(没有安全阀),18650除了重一点安全性还是比软包好很多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于钓鱼,经常是通宵作战,18650太重,戴久了会觉得不舒服。所以一般都会选择轻快的。 ...

通宵作战年轻就是好,想想十几年前也是经常熬夜现在不行了熬夜身体吃不消了

网友:
软包锂电池很容易怀孕的,的确是不好的设计了。

网友E:
感应器两边都加上更好,左右手无所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感应器两边都加上更好,左右手无所谓。

本来也有此想法,后来想到红外感应比较耗电,直接放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