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xio] 兰科芯USB3.2 UFO“国产芯”固态U盘拆解评测(威盛桥接VL716+联芸主控MAS1102)

楼主(2021-11-24):
如题,前几天看到这个盘子挺有意思,没用过联芸主控的固态U盘,于是乎就领券下单了一只(159-10)到手,发现是502大法于是钳子暴力拆解之,没伤到电路板
拆开来发现和商家渲染的图片很类似,的确是威盛VL716(USB3.2 Gen2)的桥接,另附一个SPI Flash
主控方面是联芸科技的MAS1102B,支持LDPC纠错,和MAS0902相比砍掉了两个通道,最大2CH/8CE
闪存是白片(我还以为是长江的)看打标型号是29F1T08EELEE,网上只有一个参数是镁光176层3D TLC B47R制程
测速图是这个盘子(左)和我自制的2258XT+B17A 120G(右)(满盘刚格式化,还没回收)的测速对比,实则差不多
评测发现的优点:写入的时候比2258XT凉快很多很多,也就50封顶了,差不多四十五度左右

网友:
2258xt哭晕在厕所,,话说,2258xt的确挺热的,,要是这个版型能做到G2那样子,,应该会更好

网友A:
还可以再加一贴补齐,容量翻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可以再加一贴补齐,容量翻倍

我也想,但是找不到B47R的同款颗粒,而且1102的工具还在某吧管理员那里…

网友B:
哈哈  好棒的中国芯  让我再笑一会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哈哈  好棒的中国芯  让我再笑一会儿

不太懂 问一下联芸主控不是中国的吗?

网友D:
要是可以自己diy那就好了

网友:
联芸主控还真是国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要是可以自己diy那就好了

过一段可能真的会有联芸方案的pcb出来

网友:
这个主控现有固件支持什么颗粒,联云的主控一直没有怎么关注过

网友:
忽悠小白的垃圾产品

网友E:
0902的升级版,砍了一半通道,支持4K LDPC,封装变得更小,支持更新的颗粒,性能比59xt略好
至于黑片B47,我都不敢想象寿命会多短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不太懂 问一下联芸主控不是中国的吗?

联芸是中国的,但是那个黑片寿命堪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联芸是中国的,但是那个黑片寿命堪忧啊

黑片就别存啥重要数据了 用来当个冷数据备份或是拷电影的盘就是 现在笔记本啥的普遍512固态 太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太懂 问一下联芸主控不是中国的吗?

联芸是中国的,然后呢?  还有什么是?
如果用个联芸的主控就是中国芯那SSD界真是一票中国芯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过一段可能真的会有联芸方案的pcb出来

如果像慧荣一样的方便开卡,,方便DIY那该多好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0902的升级版,砍了一半通道,支持4K LDPC,封装变得更小,支持更新的颗粒,性能比59xt略好
至于黑片B ...

还真别说,B47比B17薄了挺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0902的升级版,砍了一半通道,支持4K LDPC,封装变得更小,支持更新的颗粒,性能比59xt略好
至于黑片B ...

比较了一下江波龙封装,感觉挺像的,可能是江波龙自测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哈哈  好棒的中国芯  让我再笑一会儿

这就是我打引号的原因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