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求助 跑步机继电器工作不正常 每隔 一秒钟左右吸合一次

楼主(2021-11-24):
朋友有一台英克莱跑步机,继电器工作不正常,每隔 一两秒钟左右吸合一次。接通电源后继电器吸合一次,电机转一下,一两秒钟的时间继电器分开电机停转,再按启动键时继电器吸合,一两秒后继电器又断开,往后继电器老是这样间歇合分,电机间歇转动,如此循环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望大老们帮忙解决。不胜感谢!

网友A:
先查一下直流供电,再看一下是不是输出有短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查一下直流供电,再看一下是不是输出有短路

谢谢,不可能是输出有短路,因为继电器吸合时电机也转,

网友B:
供电不足,电容老化。
图片太少描述太少。只能瞎猜,楼下的大婶接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不可能是输出有短路,因为继电器吸合时电机也转,

控制部分的呀,没说是电机部分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控制部分的呀,没说是电机部分哦

哦。跑步机是英克莱的,有这两部分的电路图吗,不知道相关参数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供电不足,电容老化。
图片太少描述太少。只能瞎猜,楼下的大婶接力 ...

没有图片也没法拍照呀。插上电其它正常,继电器吸合一次,电机转一下,一两秒钟的时间继电器分开电机停转,再按启动键时继电器一两秒的间歇合分,电机间歇转动,如此循环。

网友C:
换块控制板吧,省事一些,也不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块控制板吧,省事一些,也不贵

谢谢,控制板哪有卖的,能给个网址吗。

网友:
不发图差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控制板哪有卖的,能给个网址吗。

某宝搜一下,找到这个品牌的零配件,应该有,我很早以前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某宝搜一下,找到这个品牌的零配件,应该有,我很早以前买过

好的,去看看。

楼主:
英克莱跑步机继电器工作不正常该怎么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