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关于177平米房子 装中央空调还是普通分体空调的讨论

楼主(2021-11-24):
层高3.1米 177平米 坐标山东烟台 冬天有集体供暖 夏天 会有一个多月高温期  新房装修 要装中央空调(美观 但要吊顶 走管 维修 维护麻烦)还是壁挂(立式不要 占地方 花那么多钱买的家让它占一平米)?希望哥哥 姐姐给个意见 呢

网友A:
个人喜欢壁挂.如你所说.吊顶装修这个环节省下的钱,估计就够置买空调了.
客厅厨房可以考虑对角线双空调形式

网友:
首选挂壁式。如果有天花板,可以考虑风管机。

网友:
房屋层高够就中央空调加新风  如果不行就壁挂或者柜机  另外问问房子是地暖吗还是壁挂暖气片

网友:
分体机,以后省心

网友:
我装格力的吊顶机,做个吊顶,有档次,不要中央空调,一台3P,一台大2P,才1万元多一点,好维修,省电

网友:
 三相供电变频中央空调,高、大、上,够豪华,够节能。

网友:
看你自己的空调外机位啊。。。你要挂机,好歹对应外墙可以装。。。这个不是瞎想就能变出来的

网友:
分体壁挂有备份坏一台不影响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喜欢壁挂.如你所说.吊顶装修这个环节省下的钱,估计就够置买空调了.
客厅厨房可以考虑对角线双空调形式 ...

  1000多万买的豪宅,显的太小气。

网友:
各个房间独自考虑吧

网友:
看你这个情况,可以考虑分体式的风管机,既满足独立空间使用,又兼顾中央空调的美观

网友:
看层高可以装中央,但是如果开机数量少的话,能耗其实不划算。而且中央需要考虑外机占位,另外大功率的需要三相电源。不那啥可以考虑一下风管机。

网友:
壁挂就行了,每个睡觉的房间装一个,客厅没必要装

网友:
不差钱就上中央空调,实用型就每个房间一台壁挂

网友:
空调数量多余6台就装中央空调,大金中央空调没毛病!

网友:
其实大客厅一台柜机,卧室装小1.5匹,书房1匹,单冷空调。
然后地暖和煤油炉,差不多就够了。。

网友:
卧式装挂机最舒服,中央空调其实很不适合卧式使用,中央空调唯一的好处就是隐藏,或者说显得高档,效果比挂机,柜机都差,如果机位允许,一个卧式一个挂机最好。
我家正装修,计划就是一个卧式一个挂机,客厅餐厅用中央空调

网友:
普通空调比较好,哪台挂,修哪台,中央空调万一主机挂了,整个房子都用不了。

网友:
中央空调,想想几年后维修,每年的维护,清洁,真够麻烦的
十几年后更换倒不是问题,顺便重新装修一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