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分体电视改装问题,用的是MIport连接线,想改成机顶盒来播放

楼主(2021-11-24):
家里有一台分体电视,主机现在已经出现问题。但屏幕是正常完好的,由于此分体电视必须使用主机进行播放,他们之间的连接是一条叫MIport的线,两头都是长方形的。现在想改造一下,使用其它正常的电视盒子或电脑等来做主机, 显示屏幕不变。就相当于屏幕当正常显示器使用,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决。(简单来说就是正常HDMI等接口转换为MIport接口,再将MIport与电视屏幕连接;或者能直接找到非此分体主机,但却带MIport输出接口的盒子也可以。)
电视型号:L55M4-aa

网友A:
一个转接头就能解决问题了吧?到电商处去买一个就是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转接头就能解决问题了吧?到电商处去买一个就是了。

那里有这个转接头卖的?好像都是只有MIport转HDMI,没有HDMI转MIport的。

网友B:
米线是加了电源线的HDMI,自己按线焊接一条转换线就行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个转接头就能解决问题了吧?到电商处去买一个就是了。

这些真买不到,谁卖小米告谁,有专利的。小米家只卖米线转HDMI,不卖HDMI转米线。
只能自己做。我不公开发,怕小米找麻烦。他们卖一条线几百元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些真买不到,谁卖小米告谁,有专利的。小米家只卖米线转HDMI,不卖HDMI转米线。
只能自己做。我不公开 ...

谢谢,我把资料下回来自己研究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米线是加了电源线的HDMI,自己按线焊接一条转换线就行了。

你这个只有线序图,没有管脚定义的,能不能帮忙给上管脚定义的。

网友B:
图片对应的就是19脚的HDMI,再看不懂就用最笨的方法。
定义图片数字前面写上1-19的,接好后先另接盒子,测量如果屏幕供电是19V就要降压或短开。不然烧盒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片对应的就是19脚的HDMI,再看不懂就用最笨的方法。
定义图片数字前面写上1-19的,接好后先另接盒子,测 ...

你知道这个分体主机给屏幕的供电是多少V的吗?

网友:
有耐心的就自己一根根焊接。  如果没有就在网上买100多元的成品

网友:
     前面19根就是HDMI,多余的脚位就是供电,

盲猜供电最少2组以上,实际也很好处理,拆开电视机或主机,稍微测量一下就可以了....

网友:
不用那么麻烦 ,拆机了以后拆掉接口  焊接普通HDMI口上去就行了  ,焊接的时候靠左侧为准 ,打胶固定就可以了

网友:
按道理来说,既然马家有MI转HDMI的买,反过来用就行了,毕竟电视应该是有自己的供电的,你只需要接通HDMI的针脚给他提供信号就行了

网友(2022-12-11):
正在按图改线,看成果了

网友:
感谢,忙活了两个小时搞定了

网友:
我家分本电视主机也坏了,买一个分本电视主机要400,所以同样也有楼主的想法,在网上咨询了卖这种线的人,好像是90,但是亮度只有60%,可能只有晚上看还凑合!

网友(2023-01-20):
引用 网友B:
这些真买不到,谁卖小米告谁,有专利的。小米家只卖米线转HDMI,不卖HDMI转米线。
只能自己做。我不公开 ...

能发给我看看21脚以后的定义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把资料下回来自己研究一下。

能给我一份吗

网友(2023-09-14):
楼主能回复个最终的结果吗?我也是主机挂了,屏幕还可以用,想改HDMI用电脑接电视屏

网友(2024-05-07):
改成hdmi母座,1-19脚一一对应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