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享单车太阳板给路由器供电

楼主(2021-11-24):
有时也挺无聊的,上次买了一堆二手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 13元,加控制器14.8元,和一个蓄电池12V/20A   96元,拼装好了,发现也没有什么用,当给LED灯供电吧,接线,布线很难看就像农村布线一样不好看,还有个问题就是输出电压不稳定,给负载供电也麻烦,电池有输出时,是从12V,一直到9.1V断开,但是有的设备电压低了就不工作了,所以要搞个升压的才能很稳定12输出,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电池没电了就自动断开了,也不会切换到220V供电,因为有时候阴天没太阳,每次手动切换,很是鸡肋,然后搞好后就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了。
这几天就加了个,升压模块, 手动做了一个电池、市电自动切换电路。

太阳能控制器,参考图,基本都是这么接的。

升压我用的这个400W的,给路由供电完全没有问题。

下面这个是我画的图了,左侧接口 12V 和5V接太阳能控制器,参考上面的图。 右侧是就稳定输出,当电池没电了,就自动切换到左下的ac220V的供电,切换过程有1秒内的断电。

下面这个就是太阳能和电源同时供,当有太阳能电时就用太阳能的电,没有太阳能就直接是电源供,但是要注意,太阳能的电压要以电源输出的电压高一些,这样,太阳能使用时,电源就不输出了,但是电池断电后,电源就会无缝切换了,不会断电。

还有就是网上买那种切换板也有卖。

网友A:
我用6块30W+两块100AH电池给路由器供电,手机平板充电,点亮用不完导致每天满电,想拆下两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6块30W+两块100AH电池给路由器供电,手机平板充电,点亮用不完导致每天满电,想拆下两块了 ...

我的功率没那么大,12片 5W/6V (三串 + 4并),算下来才总共最高20W / 12V  就用个路由器还差不多。

网友B:
楼主能不能PM个控制器的链接,谢谢

网友C:
路由才几百毫安的 电流。你搞个400W升压模块。小题大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路由才几百毫安的 电流。你搞个400W升压模块。小题大做了。

他估计是留余量,以后往大里干 : )

网友D:
升压都耗很多功率,估计着东西静态电流不低,
建议楼主换个mppt的控制器

网友D:
电池大一点,没太阳的时候晚上十点后市电给电池充电,八点停掉,浮充的电压设的低一点,14的电池,设到13v,万一第二天有太阳,还有13-14.4的容量可以存电,这样也比楼主的方案省钱

网友E:
太阳能在我大四川就是个摆设!话说一个月了,今天终于见到大太阳了,衣服今天可以晒干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太阳能在我大四川就是个摆设!话说一个月了,今天终于见到大太阳了,衣服今天可以晒干了! ...

,深圳,我的也就阳台上一点点太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路由才几百毫安的 电流。你搞个400W升压模块。小题大做了。

升压功率要大点,要不有可能带不起,有虚标的,我的两路由,也有十几W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不能PM个控制器的链接,谢谢

随便选的,拼多,某宝,那个便宜那个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池大一点,没太阳的时候晚上十点后市电给电池充电,八点停掉,浮充的电压设的低一点,14的电池,设到13v ...

搞完了,试用中,正常情况下,2/3时间是工作在太阳能电池,其它时间电源供电,不好再换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升压都耗很多功率,估计着东西静态电流不低,
建议楼主换个mppt的控制器

还行把,没想把太阳能效率完全利用上,要是太阳能板功率大,可以升级你这方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行把,没想把太阳能效率完全利用上,要是太阳能板功率大,可以升级你这方案。 ...

上次坛里有人的cn3722的mppt方案,那个成本比较低,起始远距离输电给路由,你可以用2并6串,电池买个12v20a 两个电池串联,变成24v,控制器不用换,路由器端改一个小的24v转12v的电源转换器就可以了,这样线损会少很多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还行把,没想把太阳能效率完全利用上,要是太阳能板功率大,可以升级你这方案。 ...

24v的话,充电降压芯片都可以直接用,3、4块钱的降压芯片,mh-kc24直接可以提供18w,qc3.0的功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4v的话,充电降压芯片都可以直接用,3、4块钱的降压芯片,mh-kc24直接可以提供18w,qc3.0的功率 ...

对再串一个电池,降压也可的,损耗都是有一些的,实际好用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随便选的,拼多,某宝,那个便宜那个来。

关键是没找到你那个价格

网友F:
交易区50包邮2片的共享单车光伏板,里面还带8000mah的锂电,我用2块直接串联,有8.4v左右,现在带K2P稳稳的,白天晚上不用理。 光伏板要找好角度发电功率差很远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交易区50包邮2片的共享单车光伏板,里面还带8000mah的锂电,我用2块直接串联,有8.4v左右,现在带K2P稳稳的 ...

2片就能搞定?厉害,我的 一个板才6V/5W,平时有太阳输出电流也不是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