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微波炉打火跳闸坏了

楼主(2021-11-24):
18年买的海尔微波炉,299。家里没人使用率很少,搁置一年,这周家里来人,没用几次,昨天早上热早饭,刚扭就微波炉电线进口处打火就跳闸了,合闸后就没反应了。
问下大家这个有必要修吗?本来觉得也没必要,淘宝京东一看,现在微波炉比以前贵了不少.....
PS:位置南方,梅雨季节潮湿,闲置一年未用
坛友鼓动下,拆了,还有3个T20梅花放盗螺丝奶奶的……

网友A:
这个简单啊,电源线打火,内部烧断了,换一根电源线就行了,三芯的。不懂的话,网上买一根,几块器的事。一只螺丝刀就够了。
一般微波炉电源线是下边这样子的:

接触微波炉近百台了,从没见过海尔微波炉这么烂的,前几天拆一个,外壳铁皮薄如纸,微波管连标签都没有,变压器也很小,留下高压电容和风扇,其它卖废铁了

网友:
也不怎么用,看看好不好修,简简单单的换个线,修一下也可以,我变压器坏了都修了,我家经常用,花50,省了200

网友B:
修不修拆了看  反正坏了 拆呗  修好了省钱  修不好没损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简单啊,电源线打火,内部烧断了,换一根电源线就行了,三芯的。不懂的话,网上买一根,几块器的事。一 ...

谢谢,可能你误解了,我意思是电源线入口附近打火,因为在背面,只是大概是这个位置,都过滤网看,也是变压器和磁控管的位置

网友C:
买家电真不能只看价格。不过,这个微波炉修起来应该不难,电源线短路过流了,将旧线换掉,局部再看看需要清洁的地方清洁干净并烘干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修不修拆了看  反正坏了 拆呗  修好了省钱  修不好没损失

一是没空折腾,二是虽然也喜欢拆,也修了不少,但内部有高压的我都不敢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家电真不能只看价格。不过,这个微波炉修起来应该不难,电源线短路过流了,将旧线换掉,局部再看看需要清 ...

不是很明白,短路过流不应该先烧保险丝吗,难道没保险丝?这个线怎么也有0.75平,这个烧线常见吗?

网友:
估计保险烧了,拆开看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是没空折腾,二是虽然也喜欢拆,也修了不少,但内部有高压的我都不敢碰 ...

高压只是吓唬你不懂的小白,机器内部有一只大电容,断电时,找电阻给电容放电呗。

网友D:
没错的应该是高压保险烧了,和高压二极管一起换了,这东西不用不行,特别是没怎么住人的,回去一趟热个东西还是很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错的应该是高压保险烧了,和高压二极管一起换了,这东西不用不行,特别是没怎么住人的,回去一趟热个东西 ...

拆了,玻璃保险丝炸了,T8AL 250V,泰国产东芝磁控管,大喜哈哈,高压二极管看不出啥问题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拆了,玻璃保险丝炸了,T8AL 250V,泰国产东芝磁控管,大喜哈哈,高压二极管看不出啥问题 ...

保险丝炸了,就换那两样,多买几个,很容易炸的,有表测量一下,没表就一起坏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保险丝炸了,就换那两样,多买几个,很容易炸的,有表测量一下,没表就一起坏掉 ...

手上只有1A 250V,1A最小火力,可不可以试下?有表,保险管子炸碎了,应该不用量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手上只有1A 250V,1A最小火力,可不可以试下?有表,保险管子炸碎了,应该不用量了 ...

谢谢各位,可调电源拆了个3.15A的,最小火力,开了转了,试了几楼2,3秒,淘宝下单8的,再试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,可调电源拆了个3.15A的,最小火力,开了转了,试了几楼2,3秒,淘宝下单8的,再试下 ...

完蛋,心急想热个饭试试,最小火力,5秒,烧了,估计火力调节就是个定频空调,最小火力还是走的最大功率,另外满融和快融有讲究吗

网友:
保险丝烧了没有多大事,去附近回收站去找旧微波炉拆个件就行了,省的网购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完蛋,心急想热个饭试试,最小火力,5秒,烧了,估计火力调节就是个定频空调,最小火力还是走的最大功率 ...

T开头是慢熔的,耐冲击,最好不要换快熔

网友:
我要变压器改电焊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可能你误解了,我意思是电源线入口附近打火,因为在背面,只是大概是这个位置,都过滤网看,也是变 ...

论坛坛友不应该不拆检就像普通顾客一样说故障,这样容易引起他人误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