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福瑞德HABO 12V电钻;电池充不进电了,拆个21V 2.2Ah移植18650~

楼主(2021-11-24):
以前29元的电钻,家用拧个螺丝、打个孔还可以。就是电池太垃圾了。原装的改过一个三洋动力电池,一直用的可以。
美佳电动工具电池一直吃灰,浪费了,移植~

楼主:
12V垃圾电池内阻200~300mΩ了。   移植的30mΩ还可以,就是1300mah容量小了些~

网友A:
本来想骂一句看到这个电池看到就想吐简直影响心情,结果划到最后一张心情好多了,好吧,折腾快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本来想骂一句看到这个电池看到就想吐简直影响心情,结果划到最后一张心情好多了,好吧,折腾快乐 ...

看来咱们是同类哈

网友B:
有一堆等着换电池的工具。就是没有动力电池

网友:
本来想骂一句看到这个电池看到就想吐简直影响心情,结果划到最后一张心情好多了只能给最后一图加分了

网友:
最后一张这种多来几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一堆等着换电池的工具。就是没有动力电池

我也是一堆垃圾电动工具等米下锅

网友:
我是来看最后一张图的,原来还有这么养眼的图。

网友:
我29撸的锂电钻,只是能转,老早就挨换了电芯。自从有了锂电钻,220V那台就吃灰了。

网友:
看来内阻仪是个好东西,迟早要买系列

网友:
260毫欧也是太辣鸡了,大于90的容量电芯我都全扔垃圾桶了,何况这动力电芯哈哈

网友:
其实吧  我觉得 只保留最后一张图就行了 其他的不重要

网友:
除了最后那张外,电池真的太普通了。

网友:
山寨电芯,老化后内阻都几百m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一堆等着换电池的工具。就是没有动力电池

不是一个电池统一用在一堆工具上吗

网友:
我最怕电池短路

网友:
偶的大虾牌电池还没坏

网友:
这是个好习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