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2000] 偶然翻出来一个以前的生产力工具,那时候U盘还不叫U盘buffalo ruf-c64m ClipDrive

楼主(2021-11-24):
型号buffalo ruf-c64m ClipDrive
容量大小64MB
侧面有写保护开关
三星的芯片

当年做笔记本生意
花大价钱买了这个东西
不用再外接3.5寸的软盘了

今天翻出来快20年的东西了,里面的保存的文件还在

网友:
经典的    IO.SYS   MSDOS.SYS   COMMAND.COM

偶尔还是要启动一下

网友:
我用的16M的时候它就叫u盘,

网友A:
以前刚出的时候叫做“指盘”,因为当时和手指差不多大小

网友:
我的第一个U盘还得用软盘装驱动才能用~~

网友:
我03年买过一个64M,花了200多,当年插WIN98上还要手动装驱动,但是后来丢了

网友:
2000年刚接触电脑时候 就叫优盘了 你这个是几几年的?

网友:
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啊,对于现在的电脑还有没有好用的功能

网友:
好像优盘和u盘时朗科的专利,那个年头还在专利保护期,好像很多厂商在那个时期都有其它的名字。

网友:
家里还有一个64MB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刚出的时候叫做“指盘”,因为当时和手指差不多大小

我记得用16M U 盘时就叫“U盘”,从来没听说过“指盘”这种称呼。

网友:
我们当年用的U盘叫“U豹”,各个厂家自己定义的名字吧。

网友:
巴法洛,也算大品牌了。

网友:
02年的时候,一个32M的爱国者U盘花了我220,到了04年时候,一个装电池能直插USB的128M的MP3要了我300多,不过当时还很高兴,认为加了不到100块容量翻了4倍还能顺带听歌用,现在看来,图样图森破

网友:
第一只U盘不是朗科生产的,朗科第一版U盘最小的是红色,800+,容量只有8M,有幸认识朗科的人,免费得到一个8M
第二批是双启动的,在440bx上面都能启动,那个是唯一一个在440bx上能启动的U盘

网友:
原来有一个8M的,那时叫“搬运工”

网友B:
那个时候U盘这个名称还是朗科的专利,其他牌子的不能叫U盘,于是有了各种谐音、擦边球叫法,而且那个时候这种产品统称:便携式存储器。另外那会的U盘现在还能用一点也不奇怪,古早时期都是SLC的颗粒,而且光刻工艺落后,FLSAH里面单元尺寸越大越不容易漏电,虽然速度慢了,但反而寿命会很长。现在的都在拼命堆容量,主控算法也往往优先考虑速度,U盘/SSD都快成快销品了,寿命不咋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时候U盘这个名称还是朗科的专利,其他牌子的不能叫U盘,于是有了各种谐音、擦边球叫法,而且那个时候这 ...

谢谢科普,学习了!!!

网友(2022-09-03):
不是啦,朗科注册的是以usb接口的flash存储器,不管什么方式,只要你插上认出一个盘来
就侵犯了朗科的专利
所以iPod shuffle,也就是没屏的那个mp3也要借助iTunes传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