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2258h贴L06B b0kb速度慢

楼主(2021-11-24):
闲下来手贱,买了个2258h的u盘来练练手,不说那些惊心动魄的小白焊接技术了,只是开好卡后才280的速度,有点搞不明白,求大神指教,用的开卡版本是q0125a

网友A:
win7就是这样的

网友B:
桥接固没刷?

网友C:
win7没uasp就这样

网友D:
你得用win10以上的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桥接固没刷?

他来的时候不是刷好了吗?真没去改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in7就是这样的

win7会这样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win7没uasp就这样

努力学习!谢谢解惑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得用win10以上的系统

那我装个win10试试

网友E(2022-01-27):
引用 楼主:
那我装个win10试试

装WIN10后速度咋样了

网友F:
理论 uasp 不影响最大读写速度,
只是影响4k 读写速度
知道,
我原来测试过 win7 和win81 win10 有uasp和没有
连续读写速度差不多
区别大的是小文件读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装WIN10后速度咋样了

感觉差别不大,电脑配置为戴尔7480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理论 uasp 不影响最大读写速度,
只是影响4k 读写速度
知道,

我感觉也是的,将就着用

网友:
弄个转接头插tpyec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