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(已解决)硬盘用的稳定可靠的12V DC电源有没有推荐的?

楼主(2021-11-24):
12V,3~5A,最好是5.5*2.5mm接口的,不是也无所谓,可以找转接头。

波纹稳定的,因为是给易驱线带3.5寸硬盘用。

这里资深行家多,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电源?

已购明纬 GST60A12-P1J,多谢各位

网友A:
我用的明纬 1.8A电源,硬盘不需要那么大电流,就算8T硬盘也才0.95A工作电流。品牌好的电源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用的那种铁疙瘩的,也不知道好不好,就只有这一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明纬 1.8A电源,硬盘不需要那么大电流,就算8T硬盘也才0.95A工作电流。品牌好的电源就行了。 ...

8T,7200RPM,启动电流要求高过5400RPM很多,之后就很小的电流就行。不然我就直接用希捷自带的12v 1.5A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明纬 1.8A电源,硬盘不需要那么大电流,就算8T硬盘也才0.95A工作电流。品牌好的电源就行了。 ...

你也是给硬盘用的吗?稳吗会掉盘什么的吗?

淘宝搜了这个牌子全是铁盒子式的工业外观电源,你用的这种?

网友:
我的我家云用48转12v 2a的模块, 用poe供电的,也没问题

网友:
用大电流的,应该没问题,2a以上的,5a10a不嫌多

网友:
明纬3A的,GST36U12-P1J

网友:
12V 15A 电源
靠谱

网友B:
搞一个台式机电源   就好了  (淘汰的台式机电源)

要想电源质量过硬     推荐  IBM、HP、DELL、联想的品牌机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搞一个台式机电源   就好了  (淘汰的台式机电源)

要想电源质量过硬     推荐  IBM、HP、DELL、联想 ...

不好买,笔记本自带电源少有DC 12v的。显示器电源倒是有这种,但是电源厂跟他们都是B2B,不往公开渠道放货。找了2天,就上面推荐的明纬有授权经销商。

网友:
我之前用的液晶显示器就是12伏3a的外置电源还有路由器和有线猫也有用12伏电源的。

网友:
12V5A或10A的集中供电,二手台式机品牌电源长城航嘉啥的,都可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明纬 1.8A电源,硬盘不需要那么大电流,就算8T硬盘也才0.95A工作电流。品牌好的电源就行了。 ...

但我测过启动功率还是超过30W了,还是3A及以上的保险

网友:
我用的服务器电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也是给硬盘用的吗?稳吗会掉盘什么的吗?

淘宝搜了这个牌子全是铁盒子式的工业外观电源,你用的这种? ...

不是铁壳,这种明纬电源,稳得很。这个牌子的电源不错,当初买了好几个。

网友C:
3.5寸硬盘?我用的是K2P自带的电源,12V2A很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.5寸硬盘?我用的是K2P自带的电源,12V2A很稳定

还得看转速,盘片数。

我的原装K2P A2版为啥是12v 1.5A电源。

网友:
用普通笔记本电源加个DCDC转就行,比普通12V电源好,性价比也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明纬 1.8A电源,硬盘不需要那么大电流,就算8T硬盘也才0.95A工作电流。品牌好的电源就行了。 ...

别看稳定运行电流,要看瞬间启动电流,品牌好的电源是没问题,很多质量差一点的电源瞬间电流都达不到,长期用会伤硬盘或者启动不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