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笔记本电源能不能改成18v锂电钻的直插电源适配器?

楼主(2021-11-24):
像这种的能不能改?

网友A:
对电池充电还是直接供电?充电的话,这种原装充电器改起来比较麻烦,如果是想直接供电的话,考虑瞬时电流,可能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电池充电还是直接供电?充电的话,这种原装充电器改起来比较麻烦,如果是想直接供电的话,考虑瞬时电流, ...

额定功率500以上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。只要功率足够。

网友:
一般功率都不够,带不动

网友:
启动瞬时功率可能不够,电源有可能保护,也可能电源直接就炸了

网友:
电动工具一般感性电路都需要动力电池,应该没问题吧,就是容量是个短板

网友:
200W以上功率,可以一试,别干太粗的活就行,毕竟电钻有调速电路

网友:
skil有一款既能插锂电池也能通过假电池连接变压器的电钻,变压器上并联了一个小容量动力电池解决启动电流大的问题,如果没这个电池,变压器体积和重量都得翻番

网友:
找18伏20安的开关电源

网友:
可以改,只是有些电源会有保护,锂电钻等开机启动电流很大的,会造成开关电源保护,要想办法把保护去掉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电流不够的

网友:
起动和堵钻都需要大电流,电流是关键

网友:
12v的电动工具可以买服务器电源,55A的服务器电源很便宜。
18v的电动工具可以考虑两个服务器电源串联供电。

网友:
其实这个可以试试,动手能力强的大神试好了,我们跟风。这样手上的小电钻就不用吃灰了。
我现在一直用的还是旧时的220v插电的

网友:
额定电流10A的电源,并上几个4000微法的电容,做启动电流补偿,应该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额定功率500以上应该没问题。

市面上应该没有额定功率500W的笔记本DC电源吧。我记得只有外星人有个游戏本是同时插两个230W的电源供电达到500W的功耗。正常情况下笔记本里最耗电的游戏本也就提供200W电源了,大得跟砖头似的,价格还贵的要死。可以说这种改造方案是最没性价比的了,除非刚好手里有那么个电源闲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