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如果在这两款百元内钳形表里选应该选哪个?NJTY 328D VS ZOYI BQ9

楼主(2021-11-24):
好像百元级里带交直两用电流的就这两款 有用过这两款的老哥吗 哪款好一点 这俩价格都差不多

网友A:
杂牌随便选,都差不多

网友:
咸鱼找找,曾经找到个ut204+,168元,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杂牌随便选,都差不多

也不算太杂牌 天宇和众仪

网友B:
双十一买的UT203  一百多出头,感觉不错,用的挺好的!

网友:
感觉下边那种电子自动换挡的不好用,我有一个华谊PM2116S直流钳表,就是电子自动换挡的,在测锂电工具的电流时,由于直流电流中含有脉动成分,表会在直流档和交流档间频繁切换,根本得不到正确数值,即使手动切换到直流档也不行。

网友C:
我前段时间也在纠结这两个,最后双十一入手了328d,应该比众仪好点,众仪自动选择量程好像有缺陷。精度就不知道了,我感觉328d还算准

网友:
百元的还有一款泰圣ts203,看网上拆机好像还是硬芯的。

网友:
南京天宇的和众仪的,天宇的没用过,众仪的用过万用表,还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前段时间也在纠结这两个,最后双十一入手了328d,应该比众仪好点,众仪自动选择量程好像有缺陷。精度就不 ...

好像确实是 感觉半自动好用

网友:
泰圣直流电压测试有大BUG,当直流电中有脉冲时,或滤波不良时数据严重失真。
搞开关电源或变频器得多备一个表测电压。
还有小电流不管什么钳表,误差都大,还得用普通表串到电路测试。

网友D:
钳表廉价的要买优利德呀。。这类的小牌子的想用完就扔掉吗?
其次钳表精度要求不要太高。。。切记,否则你的口袋掏空也不够。。。经验。

网友:
特斯安的不错

楼主:
感谢各位老哥 被老哥们说的心动了加钱买了优利德的204+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钳表廉价的要买优利德呀。。这类的小牌子的想用完就扔掉吗?
其次钳表精度要求不要太高。。。切记,否则你 ...

能分辨0.1a精度就行要求不高

网友(2022-01-03):
引用 网友B:
双十一买的UT203  一百多出头,感觉不错,用的挺好的!

pdd有卖134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肯定328D。

说说你肯定的理由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老哥 被老哥们说的心动了加钱买了优利德的204+

这个好像没有直流小电流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