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拆个跟风买的随身WiFi,信丰伟业的,已缩版

楼主(2021-11-24):
  看论坛都买了,本来想着没用就不买,前几天看到有坛友发12块还有超级密码,频段也有四个就去买了,隔了两天才发货,今天收到一看,已经没了频段展示,也没了切换卡的地方,跟上个坛友发的一样,直接插卡就能用,拆开看看,顺便测下网速,没有移动卡
快的是电信,慢的是联通,当月未限速

下面就假装拆机了

楼主:
测完就收到了电信限速提醒,本来想手机测一下对比的,没戏了

设置界面这样的,少了很多东西,参看标题又又又又那个坛友的帖子

网友:
网上有个中沃的就是这种版型,ZXIC,屏蔽罩拿不掉?

网友A:
现在手机这么普及,这东西真的很鸡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手机这么普及,这东西真的很鸡肋

架不住便宜啊,2.9包邮,正好车机续费流量太贵,先凑活用着

网友B:
这款仅看图片比楼主的好点:  全频不阉割
https://m.tb.cn/h.fhMuUls 4覆ZHI8$EltrXCi4IVY$://,打   14 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款仅看图片比楼主的好点:  全频不阉割
https://m.tb.cn/h.fhMuUls 4覆ZHI8$EltrXCi4IVY$://,打   14 元  ...

我买之前就显示跟这个一样,收到不一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款仅看图片比楼主的好点:  全频不阉割
https://m.tb.cn/h.fhMuUls 4覆ZHI8$EltrXCi4IVY$://,打   14 元  ...

阉割到底是硬件还是固件阉割了?

网友C:
聪赋买的,不能切换SIM卡了,扫二维码也不行。右边飞哥同款装备拆flash编程器伺候这个界面图好像错了,反正不能直接使用SIM卡。飞哥界面显示已解锁,这个聪赋啥都不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聪赋买的,不能切换SIM卡了,扫二维码也不行。右边飞哥同款装备拆flash编程器伺候

...

我的也是新版不能切换SIM卡,可是插卡直接就能用了,信号也挺好的,感觉比老款还好点,除了功能少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的也是新版不能切换SIM卡,可是插卡直接就能用了,信号也挺好的,感觉比老款还好点,除了功能少 ...

我这个直接插卡不行啊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这个直接插卡不行啊。。

那可能就是一缩再缩了吧,你激活了吗,我没激活,把ESIM拆了试试啊

网友:
我也撸了一个,价格不低,但是,插联通卡直接就可以用了,网速貌似也不慢,我没有测,只是凭感觉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架不住便宜啊,2.9包邮,正好车机续费流量太贵,先凑活用着

插在车机上当热点吗?

网友E:
楼上几个说插卡直接使用的,确定不是用的随身WiFi自带的试用的两天流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上几个说插卡直接使用的,确定不是用的随身WiFi自带的试用的两天流量?

自带流量的话SIM卡号那里是不会显示手机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插在车机上当热点吗?

插usb供电,车机连WiFi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上几个说插卡直接使用的,确定不是用的随身WiFi自带的试用的两天流量?

不是,没有激活,插卡之后状态信息显示插卡的手机号

网友:
聪赋的我也买了,到手插卡即用,电信联通移动都试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