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报废机械键盘改解压小键盘玩具-拆轴清洗

楼主(2021-11-24):
之前打黑了两把机械键盘,当然是翻车了。轴体还凑合,改了小键盘按着玩,无聊解压用,小朋友也喜欢按着玩。
朋友看到了也想要,于是又下单一把,用来拆轴。
上面是新买的,下面是之前拆轴的,显然,新买的是热插拔轴,以前是光轴。

垃圾堆成色,拆键帽清洗先,惨不忍睹

消毒水,洗洁精,超声波,最后纯水清洗烘干

板子洗干净之后,背面还算干净,双面板,走线比较规矩,热插拔轴体插座焊接还行

上电亮灯OK,测试大部分键都能触发

轴体手感一般

有几个轴接触不好,按一按就能触发了,但是明显有一整条不能触发,看来是有问题

仔细看主板有泡水腐蚀,有一根信号线断了,补焊之后OK

键盘型号

拆轴清洗,真的太脏了

轴体弹片氧化严重,机械轴零件不多,上下盖,弹簧,动触片,静触片,压杆

全部拆开

药水清洗

超声波清洗

清洗完毕捞出来吸水烘干

上下盖也已经清洗完毕烘干

试着组装了几个玩,真的很费时间,考量耐性

打了几片5X5的小键盘,插上轴体,盖上键帽,底板有流星灯光,按下按键会发声,挺解压的小玩具哈哈哈

网友A:
大佬专业啊,药水都弄上了
我都是用钢丝刷直接刷两下完事儿,基本不影响用就行了,要啥自行车

网友B:
不知道有没有键盘的打板文件,比较喜欢青轴的卡卡卡的声音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有没有键盘的打板文件,比较喜欢青轴的卡卡卡的声音!

立创开源平台上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专业啊,药水都弄上了
我都是用钢丝刷直接刷两下完事儿,基本不影响用就行了,要啥自行车 ...

反正有药水就用咯,不然不够光亮,哈哈,药水加热配合超声波,基本能把氧化痕迹清除干净还不伤铜,纯属打发时间用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有没有键盘的打板文件,比较喜欢青轴的卡卡卡的声音!

这是我的5X5键位定位板,其实去立创开源广场有很多小键盘工程免费下载,随便找一个合适的下载打板就行,反正只是为了按键啪啪啪哈哈

网友C:
厉害了不是有一般有耐性,拆那些铜片还以为你要炼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厉害了不是有一般有耐性,拆那些铜片还以为你要炼金

金光闪闪不含金,低端辣鸡轴哈哈

网友D:
LZ是不是公务员,闲的很啊

网友E:
药水都上了,可以比买新的了

网友F:
轴体能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吗

网友:
青轴动静有点大,不过手感是不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是不是公务员,闲的很啊

搬砖的,高攀不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药水都上了,可以比买新的了

药水现成的,成本三毛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轴体能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吗

可以,洗完冷冻干燥就行,需要重新上油

网友G:
嘿嘿 我就想知道那个神奇药水是啥成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嘿嘿 我就想知道那个神奇药水是啥成分

弱酸混合溶液哈哈,浓度中等

网友H:
改这个比较费工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改这个比较费工夫。

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用,哈哈,另类解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