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求助:联想笔记本无线网卡驱动一直安装不上Intel(R) Wireless-AC 9260 160MHz

楼主(2021-11-24):
Intel(R) Wireless-AC 9260 160MHz 驱动精灵也装不了,设备软件卸载也装不了,系统是win 10

网友:
用官方的驱动试试

网友:
跟我一台类似,无线网开有驱动,但是没有信号,开关无线开关右下角也会有无线开启,但是就是没有无线这个实际图标出来,一直无解,倒回win7也一样了。

楼主:
刚才弄好了,找到感叹号的异常项目--属性---卸载慈悲驱动--关机2分钟,拔掉所有外设---按电源键30秒去静电--靠,无线回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