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能率的燃气热水器,维修电磁阀

楼主(2021-11-24):
家里的热水器用了10来年了,去年这时候坏了一个电磁阀,马家买了一个换上去,昨天又坏了一个电磁阀,今天拆开来看看。
拆下来比较简单,纯铜水管和换热器还是不错的

电磁阀的端面密封圈

燃气-空气混合室

燃气管的密封圈

燃气管密封面

正常的电磁阀电阻值,因为二挡火力很少用,先将一二档电磁阀调换使用。

装回去,用肥皂水检查不漏气

电磁阀密封面检查

气密性检查

进气管检查,然后测试热水器可以使用,就是没有二挡火力。

下面检查电磁阀

拆下线圈,发现接头脱焊

简单处理一下修复

测试电阻正常

密封圈之一

阀杆移动通道

电磁阀全家福

---------END-------

网友A:
10年了,其实到设计的报废年限了

网友B:
不坏,怎么换新的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坏,怎么换新的.....

质量太好老不坏,厂家倒闭快...

网友C:
这线头也会断,质量真不怎么样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!拆解详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线头也会断,质量真不怎么样。

这个应该是之前坏了换的  又坏了,不是原机的

网友E:
你还好,我家的热水器水汽联动阀坏了漏水,买了一个新的阀门,这次是不仅漏水,还加上了漏气,把电源线的玻纤套管和机子里边几个插头都烧了…………商家发了另一个阀门和插头配件过来,还在路上

网友:
坛子里高人多

网友:
这能率的热水器确实质量好,我家也是装的这个,所有的家用电器里它的使用频率最高,每天几个人洗澡,有七八年了,一直没罢工。

网友:
关键的部件和安全相关的轻易不要弄了,折腾永远安全第一啊。

网友F:
这种电磁阀线圈接头脱焊的故障貌似不常见。

网友:
我家的national(松下)用了27年,上个月报废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年了,其实到设计的报废年限了

现在新的铁管,铝管,不经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线头也会断,质量真不怎么样。

电磁阀是外购零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应该是之前坏了换的  又坏了,不是原机的

原机的,总阀和一档阀,一般是两个同时开,去年坏的总阀,这次坏的一档阀,二挡阀很少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还好,我家的热水器水汽联动阀坏了漏水,买了一个新的阀门,这次是不仅漏水,还加上了漏气,把电源线的玻 ...

我这个不是恒温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种电磁阀线圈接头脱焊的故障貌似不常见。

这个都是十年坏的,另一个没有拆,估计也是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磁阀是外购零件

我说的就是电磁阀,这个漆包线又不是很细,看来是为了省材料,拉太紧了,受不了运行时的震动断了。

网友:
我家20多年的松下10L的现在这个天用还杠杠滴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