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中兴方案WiFi,最新界面, 无法破解

楼主(2021-11-24):
fetch("http://192.168.0.1/reqproc/proc_post", {
"headers": {
"accept": "application/json, text/javascript, */*; q=0.01",
"accept-language": "zh-CN,zh;q=0.9,en;q=0.8",
"content-type": "application/x-www-form-urlencoded; charset=UTF-8",
"x-requested-with": "XMLHttpRequest"
},
"referrer": "http://192.168.0.1/index.html",
"referrerPolicy": "no-referrer-when-downgrade",
"body": "goformId=REMO_SIM_SELECT_R1865&isTest=true&sim_option_id=1&select_sim_mode=0",
"method": "POST",
"mode": "cors",
"credentials": "omit"
});这个代码不行

UFIadmin1234 这个密码不行

大佬们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

网友:
这么快就又有新版了吗,我的界面跟你一样,没有切换sim卡选项,网络连接那里有个开关

网友A:
不是插卡即用吗,无需理会开关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插卡即用吗,无需理会开关问题

不行呢 插上去不行

网友B:
用最早的老方法:扫码法

网友:
哪家买的?我手上两个都可以,一个超级密码,一个直接插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行呢 插上去不行

明白了,我的软件版本是P33_U01_MF782V_V1.1_RR_HS_MF782V_EM_P003 D
你的是P004 飞线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白了,我的软件版本是P33_U01_MF782V_V1.1_RR_HS_MF782V_EM_P003 D
你的是P004 飞线吧。。。 ...

这就尴尬了。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破解密码

网友:
刚收到聪赋的,插卡可用。

网友:
我的也刚到 不对啊 我和你的一样  但是我的直接插卡 也没有sim卡选项  //你是宝秋轩的吗?

网友:
我昨天入了一个和你的差不多,不是有个扫码的吗,来来来,我发一个你也用用

网友:
估计楼主是聪赋的新版固件,我的硬件一样 软件版本我的软件版本是P33_U01_MF782V_V1.1_RR_HS_MF782V_EM_P003  插卡直接上网,联通卡

网友:
我今天也收到了,超级密码确实不能用,我把内置的卡芯片给拆了,插自己的卡可以,但是信号很差-102

网友:
UFIadmin1234
或者
az952#
或者
factoryAdmin

网友:
我收的是插卡即用吗,无需理会开关问题,界面和楼主的一样

网友:
这个貌似配置高些,是卖的贵的款式,可能是原先的版本没货了发的贵的。这款还是不错的,频段支持的好像也多些

网友:
你不发个主板图鬼知道你是什么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最早的老方法:扫码法

不行了 扫码解决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