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做个小巧的充电宝,先换type-c接口。

楼主(2021-11-24):
3年前在咸鱼囤的3块小米充电宝电路板,放着吃灰到现在。
周末出门办事,手机必须要充电,就用现有材料做了个方便携带,不压兜的充电宝。
原本是micro充电接口,使用多有不便。

把原来的micro接口拆掉。

再拆掉USB-A接口,换上type-c接口。

用的6pin type-c接口,很便宜1块多5个,对称2边是接地,接地的旁边是电源正极。

把USB-A接口也换了,挪个地方,中间忘拍了,这是做好的充电宝。

个人觉得开孔还是很漂亮的,红点是按键。

尺寸:72mm X 49mm X17mm
重58克  容量2000mA  输入10W 输出10W

网友A:
做工不错,好看的。
我也入了这个接口好多,就是焊脚太细了,我焊了一次没成功放弃了。

网友B:
里边不重要,出个外壳制作教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里边不重要,出个外壳制作教程吧

网上买的木板   给个图你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工不错,好看的。
我也入了这个接口好多,就是焊脚太细了,我焊了一次没成功放弃了。 ...

教你个方法,把焊盘和type-c的引脚裹上一层薄薄的锡,放好位置后,把烙铁上的锡弄干净,温度开高点,烙铁头直接压在引脚上,中途不要加焊锡。

网友C:
容量小了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容量小了些。

体积够小呀   方便装裤兜

网友D:
我买的这个母座数据接口是短路的,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,我嘞个去

网友:
2元多的黑鲨模块加旧手机电池做的,容量4000,效果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2元多的黑鱼模块加旧手机电池做的,容量4000,效果不错。

帮我科普下 黑鱼模块是啥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买的这个母座数据接口是短路的,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,我嘞个去

只是充电   不需要数据引脚的

网友F:
这种type接口我用过,充电宝上充电接口发热挺大的,比原来的mirco usb还要大。不知道是不是他本身电流不能支持2A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帮我科普下 黑鱼模块是啥呀?

是黑鲨,打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是充电   不需要数据引脚的

快充需要数据脚识别才行,搞的很郁闷只有识别5V

网友G:
前几天也买type-c插座自带小电路板,引正负线出来就可以,改装一台老人手机(里面空间大好改)现在可以2种充电线都可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种type接口我用过,充电宝上充电接口发热挺大的,比原来的mirco usb还要大。不知道是不是他本身电流不能 ...

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是加粗的,并且是对称两边各一个,2只电源引脚,2只接地引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黑鲨,打错了。

我去你的那个帖子回复了,是黑鲨充电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前几天也买type-c插座自带小电路板,引正负线出来就可以,改装一台老人手机(里面空间大好改)现在可以2种 ...

2根线一起充,电流会加倍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去你的那个帖子回复了,是黑鲨充电宝。

卖家说是国外的,貌似这是国内产品,用着还可以,充放电呼吸灯,绿,橙,红三色指示电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