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锂电通过LDO或者dcdc降到3.3v替代两节5号电池不会过放吧

楼主(2021-11-24):
直接用14500加dcdc或者ldo降到3.3v替代两节5号电池,没有保护板,应该不会过放吧

手头用xc6206或者sy8009

网友:
加个保护电路就行了

网友A:
保险一点,从报废的手机电池上拆个保护板装上就行,要不老得去看电池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保险一点,从报废的手机电池上拆个保护板装上就行,要不老得去看电池电压。 ...

按理说临近3.3v就没法继续放电了吧,那就不用担心电压了吧

网友B:
最好在EN端加个HT7029

网友C:
锂电池没那么娇贵,我塞燃气炉的锂电池被放到快0V了,充上电现在一样用,不行了就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锂电池没那么娇贵,我塞燃气炉的锂电池被放到快0V了,充上电现在一样用,不行了就扔。 ...

你说的也是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理说临近3.3v就没法继续放电了吧,那就不用担心电压了吧

不一定,要看具体的降压芯片,有的到了电压还是会继续工作,电池过放容易报废,就算救回来了,容量和内阻都会发生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好在EN端加个HT7029

7029是什么

网友D:
上铁锂电池不就完事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7029是什么

微功耗低压检测芯片,百毒下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上铁锂电池不就完事了

正确的废话,肯定是手里有锂电池才这么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微功耗低压检测芯片,百毒下就知道了

反正我没搜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反正我没搜到

一个芯片系列,可以搜HT7027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铁锂电池不就完事了

这个比较帅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确的废话,肯定是手里有锂电池才这么问的

正确的坛友,应该啥电池都有

网友:
我也是各种电池一大堆。。。。都没用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铁锂电池不就完事了

腰里挎上这玩意出门,会不会被有关部门按地上?

网友E:
会过放。输入电压低于LDO额定值,它并不会停止工作,只是稳压效果会变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会过放。输入电压低于LDO额定值,它并不会停止工作,只是稳压效果会变差。 ...

低于3.3还能工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