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校准倍斯特DT-9205M数字表的交流电压档

楼主(2021-11-24):
700V交流电压档,没有测量时,显示000V

测量 标称是220V交流电时,显示是226V,比标称高出6V,
如果是误差0.000000006V的话,还能容忍,但误差的是6V,误差太大不能容忍。
校对它。

经过半小时的校对折腾后,
终于显示220.0000000V。

欢迎路过的,谢谢欣赏的。
下期预告:
校对电容档,将使用的校对方法,校对步骤,详细介绍。

网友:
电网电压最大允许波动10%,最好是找个高位表比对比较好

网友A:
这是住不准校啊,我见过190V-238V的,按你的思路得每天校几次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住不准校啊,我见过190V-238V的,按你的思路得每天校几次表

别着急,这是娱乐帖

网友C:
又能沾楼主的220V交流电压源的光了

测了下:

还真准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别着急,这是娱乐帖

  比精彩回帖还要精彩、、、、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又能沾楼主的220V交流电压源的光了

测了下:

 交流220.00000000V基准。

网友D:
校对都没看到表内是什么样,调的是哪个可调电阻。而且,对于9205这种低档表,误差本来就比较大,温漂也比较大,现在就算校准了,到夏天是否再校一次?700V档校准了,200V档怎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校对都没看到表内是什么样,调的是哪个可调电阻。而且,对于9205这种低档表,误差本来就比较大,温漂也比较 ...

温漂你知道,湿漂你听过没有?
此帖是恒温、恒湿校对的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85364-1-1.html

网友E:
我主要期待电阻档校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主要期待电阻档校准

电容档校对更加精彩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又能沾楼主的220V交流电压源的光了

测了下:

我两个表都不准怎么搞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两个表都不准怎么搞啊

哈哈哈哈哈哈哈直接云校准

网友G(2022-05-15):
市电是不是真的刚好220V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市电是不是真的刚好220V呢?

当然是220V,已有多表确定是220V。

网友:
楼主高兴就好。

网友:
不整个交流标准源,这也太草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