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制绒器改电池(Rewell RSC-202毛球修剪器)

楼主(2021-11-24):
爱人喜欢用这个,这个东西很多年了,发的。今天她说充电用不一会就剃(衣服)不了,要充电。以前充一次要用很多次才充电。手边有电池就改吧,拆开一看2.4V,手边18650电池4V多点,想到多一点几伏应不会烧电机吧。改后电力充足,不知会不会烧电机,我也管不了了。

网友A:
这泡沫胶带缠的。。。。明显糊弄夫人啊

网友B:
电机一般都是电压大转速高。只要不过高还是没问题。用到这个使用时间不长也完全合适。应该做个双刀开关,可以正反转。时不时的反转一会可以把刀片磨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泡沫胶带缠的。。。。明显糊弄夫人啊

她不知道,她只知道好用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机一般都是电压大转速高。只要不过高还是没问题。用到这个使用时间不长也完全合适。应该做个双刀开关,可 ...

的确,用的时间还真不长。

网友C:
绑带功力的确太水皮了,还得继续磨练了。

网友D:
这是做什么的啊,看着像个大号刮胡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绑带功力的确太水皮了,还得继续磨练了。

懒得用热熔枪胶条伺候,开电要好一会才会熔胶条。双面胶在里面看不到,能用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做什么的啊,看着像个大号刮胡刀

衣裤表面如有绒毛可去除。

网友:
这样很快碳刷就完蛋了

网友E:
2.4V的电机,串2个二极管降一下压好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2.4V的电机,串2个二极管降一下压好一些。

哦,感谢感谢!!

网友:
我家的电也不耐用了,一直懒着没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这泡沫胶带缠的。。。。明显糊弄夫人啊

那年给同事的剃须刀的1节1.5v电池换成2.4v2节镍镉电池,胡子是剃得很爽,但是外刀片很热,把下巴烫出了水泡。
楼主应该考虑串2极管降低电机转速,防止刀片过热报废。

网友:
改啥,直接拉根USB线出来,接充电宝,动力强劲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年给同事的剃须刀的1节1.5v电池换成2.4v2节镍镉电池,胡子是剃得很爽,但是外刀片很热,把下巴烫出了水 ...

网罩坏的也快

网友:
数据线改成有线的, 插到充电器上就能用,

网友:
我老婆也用这个 其实这电机单锂电没什么问题的  问问大家降压用什么?二极管还是稳压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