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办公] 兄弟打印机电源板检修,行家指点

楼主(2021-11-24):
兄弟hl-1110电源板,整机不开机。拆开不知所云,求行家指点思路

多谢弟兄们指点,工具都有,保险丝正常,假如电容有问题,影响电源吗?测量24v输出有电压

网友:
有万用表吗,烙铁吗?如果都没有的话,建议还是换一块吧。

网友:
主电容好像鼓包了

网友:
看一下那个大个的主电容,然后慢慢排查

网友:
这个电源还是台达代工的呢

网友:
电容好像有鼓包。

网友A:
有万用表的话,就先查输出电压,保险丝,整流桥,主电容电压,先确定大概的故障范围,然后逐步缩小故障点,如果没有万用表和电烙铁,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,把这个板子扔掉,淘宝买块一样的回来装上。

网友:
感觉电容有点像怀孕了,换个试试先

网友B:
都感觉滤波电容怀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感觉滤波电容怀孕了

滤波电容坏,影响电源输出吗?有24v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万用表的话,就先查输出电压,保险丝,整流桥,主电容电压,先确定大概的故障范围,然后逐步缩小故障点, ...

保险丝正常,主电容电压直流287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保险丝正常,主电容电压直流287v

287v电压低了,先换个初级绿波电容看看

网友(2022-02-27):
打印机不开机一般和主板损坏有关,电源坏保险基本上都是爆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