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坑人啊,我刚买优利德UT61e+就出UT61E-II

楼主(2021-11-24):
刚看某宝旗舰店上新UT61E-II,售价比61e+便宜,外观和61e+一样,参数也一样,客服回复优利德UT61E-II稳定性有提升,坑人啊,我刚买61e+就出UT61E-II,下面有参数对比图,新的2系列有优利德UT61B-II,优利德UT61D-II,和优利德UT61E-II

网友:
要是II真的把61E+的问题解决了,那买了61E+的就太亏了

网友:
价钱是多少?

网友:
这不是一样的嘛?

网友:
都涨到504元了

网友:
鱼上61e+ 是358

网友A:
数字万用表,别太当真。。。。有些测量一辈子也用不上,就算用,也不有那么精确。。。

PS:我想请教喃个问题,万用表带Hz的,你用过它测过晶振频率吗 ?为什么我从来也测不出,当然测交流电还是会的

网友:
看参数2和+也没区别啊

网友:
我买的UT61E 都当宝一样收藏着了,平时干活都是用便宜的表,也都是一样的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数字万用表,别太当真。。。。有些测量一辈子也用不上,就算用,也不有那么精确。。。

PS:我想请教喃个问 ...

不能,万用表频宽达不到,另外万用表内阻10M会使晶振停振,我都是用这个测的
,附图参考

网友:
UT61E+出2代了,以前想买61E的,看网上评测不是太好,就没买。不知道2代改了什么。

网友:
想知道模拟条是每秒多少次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能,万用表频宽达不到,另外万用表内阻10M会使晶振停振,我都是用这个测的
,附图参考 ...

看上朋友的频率计了,不知道能测试50M的晶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上朋友的频率计了,不知道能测试50M的晶振吗?

测48MHz显示16MHz,因为是3倍频,网上有介绍,
我没有50m的,附图48的
关于这个我以前发个帖子 你可以看看最后有中文的新链接下载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;extra=#pid11236603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能,万用表频宽达不到,另外万用表内阻10M会使晶振停振,我都是用这个测的
,附图参考 ...

搜了下,这是个套件,不知道实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搜了下,这是个套件,不知道实用吗

测晶振还是比较实用的,至少判断晶振频率和好坏方便,有很多玩法,你自己可以脑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字万用表,别太当真。。。。有些测量一辈子也用不上,就算用,也不有那么精确。。。

PS:我想请教喃个问 ...

61E+可以测晶振频率的,我试过,10M左右很准的,其它没量过

网友:
61E+返修了刚回来,我的电流档不正常了 ,4ma测到4.089,然后 20ma测到20.4 , 24ma测到29ma,可以说是偏大了,刚到还不到十分钟,内部好像换了两个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字万用表,别太当真。。。。有些测量一辈子也用不上,就算用,也不有那么精确。。。

PS:我想请教喃个问 ...

有的表能测出,有的测不出。
看这个帖子: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5268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