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可能全坛首拆斐讯T1电源变压器并改电压(NS016-0502000)

楼主(2021-11-24):
最近几天在折腾斐讯盒子不兼容固态移动硬盘的问题,解决了。
接下来就要解决供电问题,先用一个12V4A的电源改了一个5.1V的,把图中的R9=3.92K并联一个1.2K即可得到5V,略显低,又给R11并联了51K得到5.17V,但古老的方案是TL3843的,待机功耗必然大:

略有不满意,又打起原装电源的主意,网上搜寻一番没有拆机的:

只能自己拆了,软手柄的螺丝刀敲几下就打开了:

细看方案是PN8370,网上查询这芯片7脚sop封装的12W;8脚DIP封装的15W:

查看芯片的电流取样电阻,已经加到最大功率了,整流二极管也是3A的:

觉得没什么好改的了,但拆也拆了,总得做些什么吧?把电压提高点吧,原本5.07V,接上移动硬盘只有4.9V;一番计算给R7并联300K电压可提高0.1V,于是照办,果然电压升高到5.18V,顺便给输出端画了个16V47uf电容:

到此顿时觉得这个电源够用了(就当首拆给网友参考吧,总比搜不到强),直接装机投入使用。

网友A:
淘宝搜了下这东西,搜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淘宝搜了下这东西,搜不到

某鱼也是一样搜不到,感觉被屏蔽了

网友:
转转平台不屏蔽斐讯相关的东西, 所以老早就装了一个。

网友:
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

网友:
中规中矩,斐讯的产品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这样改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吗,我听说12v/5v的纹波要求不一样吧 。除非你的后端输出电容大幅提升了滤波并且压到了合格线内

网友B:
感觉如果做工,用料不缩水的话,384X系列的开关电源比494的耐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如果做工,用料不缩水的话,384X系列的开关电源比494的耐造。

质量肯定没问题,我留下的电源都是全汉,群光,台达这些大品牌。

网友(2022-01-09)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如果做工,用料不缩水的话,384X系列的开关电源比494的耐造。

384x电路简单当然更不容易坏,494辅助供电和驱动变压器外围电路最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