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砰,刚刚炸板了,差点七级伤残

楼主(2021-11-24):
弄一个铝基板板子,恒流的线路,缺了几个元件,焊点不好上锡,弄点液体助焊剂,确实非常好用,第一个高压电容焊上,频闪大幅度下降,准备焊芯片后的电容,结果第二下我旋瓶盖旋错了,旋成下面大口了,一下倒过去,完蛋了,赶紧弄干。结果没彻底干(而且估计助焊剂也是一种盐类,导电强),上电啪了,三级跳闸,配电井的入户总闸,家庭总闸,插座分开换均跳闸。板子黑一片,电路炸掉了。赶紧扔掉,才看到助焊剂:不能用于焊接电路板。赶紧弄了点胶,把大口粘起来。
用的就是附图这种助焊剂。

网友A:
没看到助焊剂,差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战况惨烈!

看样子炸在进口端的,估计酒精洗洗把进线那里补一下,整流桥应该还是好的。

网友C:
是盐酸吧?夲身就导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助焊剂,差评

就这货,不过用牙签点一点在不好焊的地方,确实好焊多了,焊点圆润。

网友:
我也用,不过我用的不是液体的,不会失手倒下去,每次都是用牙签抹一点就好了,很方便,还真没注意这个导不导电,有时看板子残留的助焊剂多会擦一下,不多就不擦,没遇到过短路,看来以后也要注意一下了

网友:
 真的,玩出火、、、、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盐酸吧?夲身就导电。

不是,没有盐酸味道,应该是某些金属盐类混合物,改变金属表面上锡性质,点上能轻松焊不锈钢,还有能焊铝的。

网友:
此贴必火此贴必火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是,没有盐酸味道,应该是某些金属盐类混合物,改变金属表面上锡性质,点上能轻松焊不锈钢,还有能焊铝 ...

反正是有腐蚀性,将绝缘层破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反正是有腐蚀性,将绝缘层破坏了。

不是,是直接把220V端短路了

网友D:
我也刚买了这种,准备用来焊电池的,算是提醒了,谢谢!

网友:
我一般都用棉签蘸一点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刚买了这种,准备用来焊电池的,算是提醒了,谢谢!

千万少涂,别流淌把正负极给短路了,最好用棉签适当涂抹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是,没有盐酸味道,应该是某些金属盐类混合物,改变金属表面上锡性质,点上能轻松焊不锈钢,还有能焊铝 ...

助焊剂不可能导电的,不然连不合格的产品都算不上的,。。。。感觉是楼猪自己焊接短路才跳闸,否则完全可以拿万用表电阻档再测试一下,助焊剂是不是导电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助焊剂不可能导电的,不然连不合格的产品都算不上的,。。。。感觉是楼猪自己焊接短路才跳闸,否则完全可 ...

就是助焊剂导致的,打倒之前都点亮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助焊剂不可能导电的,不然连不合格的产品都算不上的,。。。。感觉是楼猪自己焊接短路才跳闸,否则完全可 ...

别怎么说,我们遇到过很多助焊剂会潮解,潮解前是绝缘的膏体,潮解以后是导电的,特别是高压区域,没洗掉以为没有,炸的一片焦土。

大概是修复后的三个多月以后,才炸的。  修复后老化和使用都没发现问题,三个月后的一天,突然黑了,焊点附近一片糊。

网友:
还是松香好啊,安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