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采用KA7500的5V 40A电源带载掉电

楼主(2021-11-24):
空载输出电压5.01V正常带载1A变压器就开始啸叫掉电

检查功率变换部分正常
两只加速电容50V 4.7UF容量正常
激励部分
更换两只C1815推动管
问题依旧

测试15 16 3脚电压
和KA7500 8 11脚输出波形
和好的电源对比
发现3脚电压和15脚电压
不正常

正常的带载波形

这个电源的带载波形

波形不正常
请教下
这样的问题
什么原因引起
维修思路

网友:
这种故障基本问题出在后级,

网友:
加速电容50V 4.7UF充电的2个二极管换掉,一般软击穿

网友:
建议重点检查红圈里的原件

网友:
有这么好的装备应该能查到原因,瞎建议二点。
    1、先排除是否进入恒流了,方法抬高15脚电压。
    2、查推动级是否平衡,不平衡会带不动负载。方法是在出现不正常时,用示波器测二只推动管集电极(或量推动变压器供电端子),波形要一致,不一致就带不动负载。造成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推动管、二极管和高压端二极管及相关阻容。     3、隔直电容是否变小。
   另外,这是双极型管版还是场管版。

网友:
250v电容检查一下。
1,2。  15,16 反馈电阻检查下。
1,2电压反馈,15,16电流反馈。

再检查下开关管的rcd吸收  最后检查输出电容。
如果都没。问题  单独给。7500加电测波形 再测激励三极管波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