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diy一个拆链器

楼主(2021-11-24):
        别人给了个变速车,有一节链子裂开一半了,拆也不好拆链子,便照着视频焊了两个螺母加一个螺丝,缷链子。可是一使劲,螺母焊的地方裂开了,真不知道是本人焊功的问题,还是焊接地太少的原因。 琢磨了半天想到有个1吋的g夹,正好可以改改做成这个东西,便把g夹的螺丝拆了下来。

把螺丝的尾部磨成3mm左右。

磨的时候为了方便电钻夹住螺丝磨,便把螺丝的头部切掉,磨完再焊上。

确实挺好拆,还是工具用对了不用太费劲啊。

最后换好了。谢谢大家观看打赏。

网友:
还是有顺手的工具,才能出活。

网友:
给一个角磨机换转子,轴承拿不下来,也没有拉马这种专用工具,最后直接去买了个新的

网友:
这工具拆链子很实用

网友A:
这东西还要工具拆?我上小学的时候做链条枪,一个钉子搞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还要工具拆?我上小学的时候做链条枪,一个钉子搞定。

钉子锤子 下面垫个钳子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钉子锤子 下面垫个钳子搞定

我也是这样修的,用个M5的长螺母垫下面,上面用个平头钢钉当充子,一锤子就下来,简单粗暴其实有时也是很适用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钉子锤子 下面垫个钳子搞定

嗯,这样拆好做, 装的时候,就难很多。

于是在安装时,后来,用小台钳,逼进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钉子锤子 下面垫个钳子搞定

变速车的链子没有那个活扣,大神怎么用锤子敲下来啊?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变速车的链子没有那个活扣,大神怎么用锤子敲下来啊???

别说变速车了,就是摩托车也能这样拆,看来你的童年没有这个经验啊

网友:
精神很好,链条不常拆,工具多了不好收藏

网友:
买一个魔术扣轻松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