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拆了一个随身wifi,请教一个接口用途

楼主(2021-11-24):
图中这个接口我刚开始以为是天线ipex接口,仔细看发现不是ipex接口。谁知道这个接口是什么用途的,叫什么接口?

网友:
不知道啊啊啊

网友:
天线测试座  出厂测天线的

网友:
还能外接天线?

网友:
应该是接天线的接口

网友:
可以明确这不是接口,是信号调谐相关的一个零件,具体叫什么名不太清楚

网友:
是个测试座,一般用户用不着

网友:
mini RF Switch  ,测试射频性能用途,不插入直通天线,插入公头断开天线连接测试仪器~

网友:
这是测试口,这种设计是为了方便流水线自动探针对接和脱离的。

网友:
都拆了,上点图啊

网友:
天线测试接口,十几年前的手机都有,现在新出的不知道还有没有,比如爱疯13,毕竟这个占位置

网友:
天线座不是长这样的

网友:
优丰的吧,和我的一样,另一面的复位按钮竟然阉割了,部分元件也没了。我的昨天到的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