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oh!新款 随身wifi 完美适配中兴app

楼主(2021-11-24):
最新款  不用sim卡切换 插卡直接可用这款 完美适配中兴app

楼主:
第二款app 的控制界面如下

网友A:
5g接入??这东西有双频WiFi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g接入??这东西有双频WiFi吗

wifi芯片sv6158 是2.4g的 ;app乱显示的5G

网友:
这就是所谓的旦斯V2

网友B:
楼主,我这款能用你发的中兴app吗?还有在哪下载这app呢?

网友C:
我昨天收到的跟楼主一样,看来也是可以用这个ZTELink了。

网友D:
不知月租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我这款能用你发的中兴app吗?还有在哪下载这app呢?

就是这个 mf782   看我拆的主板上写的mf782 苹果app:ZTElink 。安卓手机不咋会玩 应该也是ztelink 毕竟中兴大牌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昨天收到的跟楼主一样,看来也是可以用这个ZTELink了。

你的和我的一模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月租多少?

我插的自己的手机卡 //一定不要去商家公众号买套餐/都是骗子:充完钱 刚开始几天会让你爽用 过几天就在后台偷偷限速,断流 //商家可用在公众号后台各种玩死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我这款能用你发的中兴app吗?还有在哪下载这app呢?

你这个蓝色夹心的 是抖音褥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蓝色夹心的 是抖音褥的?

是的呢!抖音9.9撸的,输入密码后就可以用自己的卡上网了,现在想着这个能不能用什么方法刷入免流脚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呢!抖音9.9撸的,输入密码后就可以用自己的卡上网了,现在想着这个能不能用什么方法刷入免流脚本 ...

那就是飞哥啦 / 骁龙410大佬们刷入了 中兴好像用什么 t** 刷  忘了 好像有大佬在做

网友:
拿CH431的编程器试试能不能把那个25LQ128的编程器固件提取了,自己留一份防止商家或是上游通过远程OTA把插卡给禁了。

网友E:
捡到一个,就是不知道密码

网友:
另一个帖子里说了,可以登陆WEB页,然后输入超级密码来实现恢复出厂设置。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86055-5-1.html
第五页的81楼有方法,你可以试一下,再或者还有坛友分享了提取的固件,你先拆机对比一下硬件,一致并且板号大差不差的话,可以刷一把试试,死马当个死马医吧,捡的玩意,就算变砖了甚至是BOOM了,都不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捡到一个,就是不知道密码

你这是骁龙410 款 //到沙漠之星那个帖子 有教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