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爱国者优盘求大佬支招

楼主(2021-11-24):
昨天把爱国者优盘量没有了,计算机里不显示,但是用芯片精灵可以看到设备描述啥的,如图,主控是SMI的32811BB,闪存比较特殊,英特尔的89D,找了好多工具都刷不回来,郁闷啊

网友:
我以前的爱国者也是这样,后来联系爱国者售后,给个软件,顺利修复,现在不知道爱国者售后还提供不提供

网友A:
你好,提供远程量产服务,20M帀,或者0.20元,弄不好不要钱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提供远程量产服务,20M帀,或者0.20元,弄不好不要钱

牛!U盘限品牌型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牛!U盘限品牌型号吗?

没事别量产,厂家内部的工具比公开下的版本还新,量产直接变砖救都没法救,只能等个几年工具出来了才行,菜都凉了

网友C:
黑片量产工具u0428,试试看

网友:
联系售后客服下

网友:
是不是量产工具里面没有这颗粒

网友D:
flash_3281BB.dbf 添加
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3057940]@[/url] 89 D3 1C 32 C6 00 01 01 01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// Intel 29F1T08GBLBE S0805 QLC N28A

SM3281BB.FFW 添加
//--- Intel N28A
FLASH_89D31C32C600_ISP=SM3281BB_ISP_QLC_N28.BIN
FLASH_89D31C32C600_PTEST=PT.bin
FLASH_89D31C32C600_BootCode=BootCode.bin
FLASH_89D31C32C600_RETRYBIN=PS_SRTY\PS_CopyBack_IM_SRTY_L06.bin

图片中的固件放到UFD_3281BB目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lash_3281BB.dbf 添加
SM3281BB.FFW 添加
图片中的固件放到UFD_3281BB目录

按你的指示,提示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提供远程量产服务,20M帀,或者0.20元,弄不好不要钱

怎么联系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联系?

在这里留下你聊天软件的联系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这里留下你聊天软件的联系方式

QQ858646363,你先加我

网友D:
你这个版本的ForceFlash.set里没有这个颗粒的参数,下载个新的版本,比如创见合集的版本
TRANSCEND-SM32X-PV1.2.98-BY-USBDEV-T060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QQ858646363,你先加我

加了,通过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黑片量产工具u0428,试试看

你别砸场子啊,用的QLC,量产设置不好,会有坏块的,这样当时能用,一放文件就坏,结果还是白折腾,楼主没回复了,应该是解决了,也好,反正存的文件坏了跟我无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版本的ForceFlash.set里没有这个颗粒的参数,下载个新的版本,比如创见合集的版本
TRANSCEND-SM32X ...

谢谢,我试试,实在弄不好了,就请安仔兄弟远程了

网友E(2022-04-30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提供远程量产服务,20M帀,或者0.20元,弄不好不要钱

我也有这个问题,已经私信你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有这个问题,已经私信你了。

别私信了,只要发一次,就扣2M帀,我付不起,看见基本不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私信了,只要发一次,就扣2M帀,我付不起,看见基本不回的

那我把微信号先回复你:liusitong079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