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PDD二手,eekoo 120G,写入只有60M

楼主(2021-11-24):
随机发货,实付57,其实加点钱能买个新的三线品牌了,但是耐不住盲盒属性太吸引人了

红色金属外壳,蛮好看的

主控SM2258XT,镁光的颗粒,但是可能是拆机片,120G居然是三颗,两颗NW851,一颗NW837,难道是两个30G一个60G?
测试速度忘记拍照了,读取400多M,可是写入5G数据,从200M慢慢掉到60M,然后稳定在60M,比机械还慢,想问问有没有大神说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修复?

网友:
48*3=144G。还是两个规格,三片。

网友A:
2258XT掉速就是这样

网友B:
2258xt方案的没有不掉速的,不论mlc还是tlc,写出slc缓存后基本都是40-60左右.说全盘不掉速的是测试方式不对而已

闪存不是有可能是拆机片,是一定是拆机片,多为坏盘拆机闪存,其中标记多的那2片应该是在马牌主控上的盘,这种坏盘大部分是没工具重开的只能拆闪存。
这个盘的使用实际写入量之类的,没有参考意义了,因为原先的状态并不知道,三线品牌便宜货都差不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258XT掉速就是这样

如果重新开卡也不行吗?是主控就这样,还是颗粒就这速度,前面是模拟缓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258xt方案的没有不掉速的,不论mlc还是tlc,写出slc缓存后基本都是40-60左右

闪存不是有可能是拆机片,是 ...

懂了,前面0.5G每秒200M是模拟slc,后面的60M才是这个颗粒真实速度对吗?

网友:
比机械还慢

网友C:
PDD买过个二手的杂牌拆机固态,到手系统没装完就挂了,还好有运费险退了,闲鱼也掉过坑买了个DIY的也是系统装完就挂了,无奈还得自己承担运费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DD买过个二手的杂牌拆机固态,到手系统没装完就挂了,还好有运费险退了,闲鱼也掉过坑买了个DIY的也是系统 ...

我在PDD买了两块,其实根本用不上,就喜欢拆盲盒,就想看看没见过的山寨品牌,随机发货诱惑力太大了

网友D:
57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,非常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57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,非常不错了

对啊,就算57块钱的大号U盘,不错了

网友:
还没个好优盘快呢,还是需谨慎啊

网友D:
还没注意,这个板子居然是8贴的,58XT的8贴板子是很少见的,好东西啊!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没注意,这个板子居然是8贴的,58XT的8贴板子是很少见的,好东西啊!~~~

是呀,我看论坛其他人拆的都是四个颗粒位置,我这个八个,难道可以拆颗粒焊上去重新开卡?单车变摩托?

网友E:
这盒子确实好看,要是那块反光的地方做成透明的塑料,里面再加个七彩呼吸灯,装到侧透的机箱里,瞬间提升性能(B格)50%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盒子确实好看,要是那块反光的地方做成透明的塑料,里面再加个七彩呼吸灯,装到侧透的机箱里,瞬间提升性 ...

跑马灯-凄惨红和白片刚就很了解你这种需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