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经与电流关系的疑惑

楼主(2021-11-24):
硅胶线商家贴出的参数

度娘搜到的

同样是20AWG,一个是13.87A, 另一个是2.0A,差别也太大了
现在新国标的排插1平方MM线经,一般标注负载2500W,与上2张图,出入很大
我现在一般套用新国标 1平方MM,过10A电流,0.5平方过5A应该没事

那上面的图怎么解释,希望解惑

网友A:
两个表的20AWG外径都不同

网友:
4安每平方?这个是变压器设计用的吧,或者是铝线啥的。

网友:
1平方铜线长期过10A应该问题不大,再大就不建议了/

网友:
上面那表靠谱些。。。再怎么1平方MM也不可能才过2A电流。。。。

网友B:
你忽略了硅胶线耐高温,估计是极限值

网友:
两个有可比性不大。这个主要看使用环境。还有你硅胶线是多股的,下面表格是单根线的吧。截面积就不一样,更别说表面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忽略了硅胶线耐高温,估计是极限值

同感,电线还是别用到极限功率的好,安全第一!

网友:
抛开距离和使用环境谈载流都是耍流氓。看看变压器的高压熔丝的截面积,长度很短,散热好,完全就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表的20AWG外径都不同

现在哪家不标大一两个号的???

网友:
两个表都没问题呀,第一个表虚标了两个号,第二个表是按铝线标注

网友:
导体载流能力,不仅和材料、截面积有关,还和导体形状、排布方式等相关,更和允许温升有关

比如说,同等截面积的铜带导线的载流能力就绝对超过铜丝导线,水浸的单根铜丝导线绝对超过空气的单根,空气的单根铜丝导线超过并列铜丝,并列铜丝导线又超过集束铜丝导线

真正的铜线载流表,就1平方的规格就是1张A4纸,上边密密麻麻的全是数据,下边还有一堆计算公式。

平时所说的载流能力都是密排布的国标RV线允许值,6平方以内大约值是每平方5A,这种情况下的硅胶线10A没问题。

网友C:
一般PVC线材,家用穿管,且忽略长度的状况下,1平方6到8A比较合适,比较短的可以按照8A算,比较长的按照6A算,就一个插排1.5米按照10A算也无妨;

工业级别的连续满负荷才按4A算。

我家卫生间,当初偷懒没换线,开发商布的是3平方的线(非标),到总闸也就5米远,带一个热水器2KW,一个浴霸1600W,一个电吹风1600W,还有洗衣机之类的,但很难碰到同时用,十多年了啥事也没有。
倒是厨房同样3平方的线,带一个4KW的水龙头,一个1200W的电饭煲,一个1600W的电饼铛,这些东西很容易一起使用,表示很担心哪天烧断线。

网友:
猜猜10mm宽度的1平方铜带导线,水浸的薄绝缘单根载流能力有多大?

答案是365*24工作制的情况能到50A以上,极限能到80A,短时电流还要大更多

当1平方水浸的薄绝缘铜带导线宽度达到20mm宽度,安全载流能力更是可以到65A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一般PVC线材,家用穿管,且忽略长度的状况下,1平方6到8A比较合适,比较短的可以按照8A算,比较长的按照6A ...

3平方?有这个规格的?

网友:
明显一个是单芯的硬线一个是多股的软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3平方?有这个规格的?

所以说是非标,线径实测1.96mm算出来大约3平方,但是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,皮软而后,拉伸富有弹性,十多年了还跟当初一样。

线径差不多刚好介于1.76和2.24之间;人家估计定制的,市场有需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所以说是非标,线径实测1.96mm算出来大约3平方,但是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,皮软而后,拉伸富有弹性,十多年 ...

那应该是标称6平方或4平方的线,打5折就是6平方,打75折就是4平方

网友:
我觉得表一说的是峰值电流

网友:
按照第2张图,AWG46的线,最大电流0.006A?这种线能干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