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帮设计画个板,电阻改成直插的

楼主(2021-11-24):
求大佬帮设计画个板,电阻改成直插的

网友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wZDxIHHY9fK97AwPfbJMGg
提取码:nu35

网友:
在线吗?改这个很方便啊,3分钟包教会

网友:
别老想着做伸手党,,嘉立创不是有在线的EDA吗????????自己不会试着动手画一下吗???????????这么简单的电路还做伸手党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万能板搭一个就行了啊

网友A:
这工价,比富士康还富士康,难道M币是欧元?

网友:
是这样的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工价,比富士康还富士康,难道M币是欧元?

不知道怎么玩,见笑了

网友B(2022-03-09):
您好!按您这样画,开关两端连在一起,按键装上还起作用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您好!按您这样画,开关两端连在一起,按键装上还起作用吗?

原图就是这样的呀,只是通过不同的阻值来实现不同的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图就是这样的呀,只是通过不同的阻值来实现不同的功能

还请您好好看一下实物,您画的PCB,把开关的两端连接在一起了,还怎么控制呢?

网友:
实物是1、2为一体相通的,3、4为一体相通的,而您将1、3相连,2、4相连,这样就将开关的两端相连了,开关不起作用了,什么时候都是导通的,还请您仔细看看,欢迎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