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hison] 主控ps3111msata板4帖跳线求助

楼主(2021-11-25):
一块msata板,ps3111主控只贴了一块nw813,手上有4块128G的闪存正好支持ps3111.先贴了一块直开成功,贴第二块失败,提示丢失CE,后把另二块帖上后,错误一样,这是需要跳线吗?。望有玩过这种板的老铁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有个ce ID不对,看是虚焊还是颗粒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ce ID不对,看是虚焊还是颗粒问题。

眼睛没吃油,这都没有看到,谢谢范总。重新加焊之后ID正常了,但是开一片可以,两片、四片都不行,都提示丢失CE。查了下这芯片应该是2CE的,图4上的标示应该是跳线,短接了也试过,还是只有单CE

网友:
这个板子没有CE跳线,箭头指的位置也不是RCE跳线 群联主控双通道所以不需要RCE分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眼睛没吃油,这都没有看到,谢谢范总。重新加焊之后ID正常了,但是开一片可以,两片、四片都不行,都提示 ...

这是QLC闪存,一个ce=128GB。ce分配也没有问题。除了焊接问题,极有可能一片闪存挂。

楼主:
PS3111玩的少,从两位这又长了见识。楼上说得有道理,这四块闪存是从一个有问题的盘上拆的,原先的盘是有问题,不论如何操作,断电后复原。因主控不常见,找不到开卡软件,所以想贴ps3111试试。折腾了两天,其中有一块应该是有点问题;刚贴上去时查CEID正常,但一开卡后就有可能会变两个CEID数值,反复试过,有时不会,重新加热焊过后又会正常。还想请教下,这款板能开三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