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想建立一个家用工具间工具桌,看需要写什么工具。

楼主(2021-11-25):
想建立一个家用工具间工具桌,看需要些什么工具?只是家用,做些小东西,修理家用电器,自己用而非盈利。

网友A:
最主要的工具:钱

网友B:
你列出的项目中,除了吸锡枪没有,其它都有,且还有很多。你这样列清单,仅仅列个皮毛,要是都列出来,那多了去了!

网友C:
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,在搞创业发大财吗,那还缺少很多东西,台钻,电焊机,点焊机,车床,刨床,铣床,电锤,铆钉枪,水平仪,射钉枪,订书机,3D打印机,光纤焊接机,稳压电源,信号发生器,示波器等等吧,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

网友D:
也不用一步到位吧,用到的时候缺什么补什么就行了,反正现在快递两三天就到了。

网友:
先准备好位子,然后就看情况,需要啥买啥,慢慢增加

网友:
电锤得来一把,很多缺啥补啥现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,在搞创业发大财吗,那还缺少很多东西,台钻,电焊机,点焊机,车床,刨床,铣床,电锤 ...

没有七轴数控吗?

网友:
这个坑慢慢入吧
反正做修理的话,看哪方面的修理,工具需要的挺多的

网友:
这些工具我都有了,要一次添置齐还挺麻烦的,但是用几个月时间,需要啥买啥,幸好现在有网购

网友:
需要的时候再买,缺啥买啥,不急用的东西可以放购物车。等活动凑一波最低价

网友:
再要个管钳,12寸。有的时候需要它。

网友:
这么多工具还的需要个工具柜或工具箱来放

网友E:
玩工具几年了 发现家用才是无底洞 什么都需要 专业的还好 只买一类工具即可 先把常用工具配齐了 在按照需求慢慢增加吧

网友:
内外卡簧钳,拆东西必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玩工具几年了 发现家用才是无底洞 什么都需要 专业的还好 只买一类工具即可 先把常用工具配齐了 在按 ...

真的是无底洞,配了一大半,然后身边都是工具,买了十几个工具箱,仍旧装不下,然后买车库,还是装不下,然后再买个房子装,仔细想想啥也不会也挺好,至少家里干净。这就是不专业的缘故,啥都干,啥工具都备着,只为了省人工做自己的廉价劳动力,要是专业人士,只干一行,比如搞核雕的,反而没多少工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主要的工具:钱

工具之本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列出的项目中,除了吸锡枪没有,其它都有,且还有很多。你这样列清单,仅仅列个皮毛,要是都列出来,那多 ...

嗯,确实,如果备齐那是很多,只能按常用的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,在搞创业发大财吗,那还缺少很多东西,台钻,电焊机,点焊机,车床,刨床,铣床,电锤 ...

就是家用,做些简易,修理写简单东西不用借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也不用一步到位吧,用到的时候缺什么补什么就行了,反正现在快递两三天就到了。 ...

是的,这个理念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