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到手拆系列之BOODAIN无线洗车机

楼主(2021-11-25):
也是看了论坛里的拆解帖子、感觉还不错。288这个价格蛮值
双11下了一单、今天才到。到手就拆
现在发的电池都不是防水的了,问了客服说之前的电池容易过热保护
配件倒是挺多、还没试效果、暂时先不 PA壶了。相比这整套才288有点贵

先拆电池吧、看不出电芯是谁家的、保护板有点小、芯片能看清
好像是牧田口的、这点设计不错、手上的大有4.0电池加个转接可以上场了

外观来几张

内部

据说是三活塞的泵

无刷马达、特别像电钻上的

无刷的驱动、你是你电钻上的?感觉和我手上的大有5283里的驱动挺像

泵头和压力开关之类

电机的另一个角度

安装留下的痕迹

楼主:
入手这货之前把威克士的WU629E.3出掉了。还是无刷好

楼主:
吐槽一下、号称德国品牌、实际就是TM的义乌制造、一点德国的品质也看不到
做工不能细看、远看还凑和
那包装箱和说明书、惨不忍睹。我还是上几张图吧。

楼主:
到手坏系列、一大堆配件都塞进水仓里了。也不塞满、结果是碰坏了2条上盖内侧的加强筋
已申请售后更换上盖中

大破箱子、里面就上下弄了2块珍珠棉就完事了。别的啥也没有。哪怕按照主机的形状、弄个坑装进去。这样就稳的多。
机器在箱子里会一动不动、这个不难吧

再看看这LOW的不能再LOW的说明书吧、这TM哪叫说明书?一点使用方面的东西都没有
就几个安全说明、故障排除、使用场景、话说德国鬼子也这样印刷自己的产品说明书?

网友:
原先买的十几块的不比这个差啊

楼主:
吐槽了半天、说说优点吧、一体式水箱、方便。之前用过凯驰K2锂电版、就是
自带水电、拖着就走
还有就是这个价格用无刷电机、算是良心了。相比凯驰K2锂电版1500的售价来说
压力方面没有仪表测试、看参数最大70Bar和K2也差不多。
枪头是旋转调整喷水形状的。这点好评、和之前用过的亿力是一样。比K2固定只有扇形强

网友A:
持币待购,继续观望

网友:
手持威克士过来看帖,这个流量和压力怎么样。威克士之前出水越来越小,泵头我都拆了。最后才发现。进水口那里面还有个过滤网。。清洗之后完好如初。我还组装了一个兼容电池。买了个箱子放它们。车也不怎么洗,就家里洗洗窗户啥的。

网友B:
现在贵了哦,500多大洋,买不起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持币待购,继续观望

别观望了。这货涨回正常价了。500多买它不合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持币待购,继续观望

双12有可能降。想要可以关注一下
现在别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贵了哦,500多大洋,买不起咯

你这是淘宝上的截图吧、京东上直接写了。德国Boodain。真是埋汰德国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是淘宝上的截图吧、京东上直接写了。德国Boodain。真是埋汰德国呢

德国也没有那么……
看起来块头不了,还得找个地方给它安家。

网友C:
还是喜欢前段时间上车的28包邮的,用的杠杠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是喜欢前段时间上车的28包邮的,用的杠杠的

28还包邮?有拆解链接 吗。瞧瞧

网友:
关心的现在有一款198就有了

网友:
功率450瓦,真敢标,我猜没有这么大。
内部做工马马虎虎吧,一些细节比如开关啥的就不说了。200多还要啥?
现在工具傍德国真是一个不好的趋势,买个手电钻也说德国产,到货了才发现原来品牌就叫德国产。。。
玩笑了,德字开头的牌子,反正都不是好牌子。

网友:
无刷电机水泵不错,希望齿轮箱耐用些。或者设计成直驱结构细活塞高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8还包邮?有拆解链接 吗。瞧瞧

没了,坛子里还有拆机帖

网友:
德国注册一个皮包公司,不难的。

就跟什么红点大奖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