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] 魅族16p经常无缘无故播放音乐

楼主(2021-11-25):
魅族16p最近两个月开始无缘无故开始播放音乐,并且无法关闭,每次只能重启。但不知何时又开始播放,杀毒和清理都不管用。谁能解决?多谢!

网友A:
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手机啊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但通常是接完电话后才出现,后来卸载了几个软件就没问题了,具体啥软件就不记得了,反正把从出现问题的时间段新增加的APP都卸载完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但通常是接完电话后才出现,后来卸载了几个软件就没问题了,具体啥软件就不记得了,反正 ...

16P已经用了2年10个月,最近几个月经常的打开或关闭一个或多个App。比如手机放到口袋里无缘无故关闭网络或WIF或声音,或打开蓝牙、飞行模式、手电、夜间模式、旋转屏,或打开某个或多个App,或者手机无缘无故进去到手机初始模式所有安装的App都没有了,从重新启动后恢复正常等等

网友:
用了苹果才知道,打开上海移动和你app,它特么后台会去帮你打开微信。

网友:
绝对是后台软件的问题,下次出现的时候看看后台在运行什么东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手机啊

那不是步步高的台词么

网友:
你该换手机了。魅族强制的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6P已经用了2年10个月,最近几个月经常的打开或关闭一个或多个App。比如手机放到口袋里无缘无故关闭网络 ...

其实一开始我偏向是你安装的软件的问题,只需把发现有这问题的时间段里的APP卸载掉,一般是xposed tasker之类的自动化软件的锅,有时自己设置比如打开某个APP几秒后跳转到另一个APP,一开始自己还记得这事,时间长了就忘记了,导致后期会感觉手机中毒了。
但看你这回复,我咋感觉和以前手机字库有问题,十分相似呢,那个以前删除的短信,或者文件又突然出现了。重置手机会好一段时间,然后又是这样,少装软件,少用储存,就能坚持很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