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笔记3.0USB 台电64G拷贝文件写入不稳定到底是为什么

楼主(2021-11-25):
笔记3.0USB 台电64G拷贝文件写入不稳定到底是为什么

三星980固态组装一个固态优盘是不是速度可以恒定写入

网友:
台电的U盘颗粒太垃圾。固态的那个缓存内很好,缓存外估计也就2,3百M。

网友:
固态要看转接盒的性能。普通百来块的,也就是三百左右,当然这是3.1的速度,3.2或者gen2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台电写入不稳定就不意外了

网友:
台电能稳定才是意外

网友:
台电的U盘能高速稳定的写入…… 那就不是台电了

我买的坛友DIY的固态U盘,大文件写入82M是一条直线,读取145M也是一条直线

网友:
网友diy的也不行,我买的一块死了,后来一块速度很卡,但时长卡顿,好像也4~500大洋的吧,还是买三星或东芝的靠谱

网友:
原来不了解的时候入手了台电,然后就再也不想买了

楼主(2022-01-08):
读写速度稳定否 不太关心 关键是寿命 读写总量 寿命周期内不坏才是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