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飞利浦电吹风烧了不知哪的问题。拆开看一元件有似烧痕不知是什么元件...

楼主(2021-11-25):
飞利浦电吹风烧了不知哪的问题。拆开看一元件有似烧痕不知是什么元件求教。

网友A:
消火花电容,不短路的就不管它。

网友B:
瓷片电容,消除火花干扰的,可以不用

网友C:
淘宝搜104瓷片电容,2块钱100个包邮。

网友D:
不认识这个,在论坛混日子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消火花电容,不短路的就不管它。

谢谢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瓷片电容,消除火花干扰的,可以不用

谢谢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认识这个,在论坛混日子了吧

彼此彼此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淘宝搜104瓷片电容,2块钱100个包邮。

谢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