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ntel] 求助慧荣SM2258XT L06B开卡工具,用了其他版本开不出来

楼主(2021-11-25):
求助慧荣SM2258XT L06B开卡工具,用了其他版本开不出来  开出来不是容量小就是速度慢,因特尔颗粒

网友A:
SM2258XT_IM3D_R0626C 这个最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M2258XT_IM3D_R0626C 这个最好用

 +1  …… 几个山寨盘都是用这个版本搞掂的,的确好用

网友B:
猜的没错的话,自动识别颗粒的时候会有3个选项。选择中间那个L06B_B0KB,容量就正常了。至于速度慢,原因就有很多了。

楼主(2021-12-26):
引用 网友B:
猜的没错的话,自动识别颗粒的时候会有3个选项。选择中间那个L06B_B0KB,容量就正常了。至于速度慢,原因就 ...

是的  提示三个版本  但是都试了教程的开不出来  其他没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M2258XT_IM3D_R0626C 这个最好用

回头我试试  这个是联想的  要不是假的

网友C:
这个版本太老了。开不出来通常就是你选择的包不对,容量小了是因为模式没有选择,因为INTEL的是可以工作在L06B,也可以工作在B0KB的

如果选择L06B - B0KB,那么容量就可以开出正确的(前提是没有坏的CE,并且容量也是AUTO)

很多流出的版本比R0626C新。只要是带有IM3D就可以开,没必要用这么老的

楼主(2023-02-09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版本太老了。开不出来通常就是你选择的包不对,容量小了是因为模式没有选择,因为INTEL的是可以工作在L ...

这不手上有块嘛   就折腾了下   结果还没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