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求教这个故事机电路板USB的接口修复

楼主(2021-11-25):
给孩子听故事的机器,能听广播、U盘和内存卡播放
插充电线的时候把线拿错了,硬塞没有成功,后来发现原充电线也失灵了
现在想顺便把这个母口也换来,更新为流行的type-c的
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,这个咋接线,原接口的五个触电怎么接到新的接口上

买的就是这种母座,四个接口

以下是原机器的电路板,拍照水平有限,所以多拍了几张

背面

楼主:
旧母座上的外壳要不要接电路板?

楼主:
另外能传输文件最好  实在不行只要能充电就行

网友:
原厂上5脚插座~有二只接地,一脚电源正极,另外二只就是信号那些吧!~跟你买的可以对上!~问题是你要怎样固定!~

网友:
别改了,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,这样乱改,固定不住更容易坏

网友:
个人觉得原机接口比你换的那个结实多了。

网友:
mini接口大头朝上从左到右分别是   gnd    ID   D+ D-   VCC
ID不接,其他四个与卖的接口对应就好了,接口要飞线固定,并用胶水粘在壳子上

网友:
你参考这个图,把TYPE C的4个触点飞线上去就行。实际有用的就是这4个触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