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这个倍量12V锂电池正常吗?

楼主(2021-11-25):
        双11买的12V 10A倍量锂电池,用太阳能充电到12.5V后,切断太阳能充电,不接负载,就这样放着两三天,电压自动降到12.3V左右,然后就再没有显明的快速降压现象了。前两天接了个标称10W的12-85V可用 的LED灯上去测试,这灯电流160MA左右,只得2W;再接了个6LED的所谓用做车灯的LED射灯,也差不多这样的电流。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,负载的电流也在下降,最后30多个小时后,电池保护断电前,LED灯几乎就是萤火虫那样的光度了,结果测得电池容量是8.77AH(见附图,用的是炬为的表,电压显示比万能表等低0.1-0.2V)。在此,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:

        一是12-85V这样的宽电压LED灯,都不是恒流的吗?或者说,恒流的电流,也会随着电压的下降而下降?那还算是恒流吗?就实际测量结果而言,LED灯好像都是功率虚标严重啊,不过这个灯确实比我买的标称3W实际2.5W左右(功率因数0.22)的LED灯亮很多。如果即使是恒流驱动,电流也会随电压下降而下降,那么12V4 电池供电,要保持LED灯亮度,是不是选择二串LED才最合适?

        二是这个倍量电池正常吗?要不要退换?

图一:电压万能表和太阳能控制器显示都是12.4V。炬为的这个显示低了0.1V。

图二:电池保护中断输出后,接太阳能充电后拍的,10A只得近9A(测前电压不是12.6V,而是12.4V),不知道算不算正常。

网友:
标称10AH,实际跑出了8AH多,应该是正常吧,哪有足斤足两的东西。

网友:
第一电池虚标,第二宽电压LED灯是宽压,但在低于额定电压时电压不足,就失去恒流作用 了,自然电流也不足,功率就低了,直到无法驱动断电,
12V电池可能断电保护电压不到9V,这时候LED灯自然会很暗了,再有所谓的恒流是对LED灯来说的,LED灯有驱动恒流电路,电压越高,相对损耗越大,就是说效率越低,在某些电压下才能达到最佳效率,所以电压在12-85V之间,输出都是12V0.3A,就是说LED灯的消耗是3.6W,但驱动器可能在12V时最佳效率,整体功率只消耗3.7W,但你12.3V时可能需要4W,所以对于你接在LED驱动器前的电压电流表来说,电流会越来越小

网友:
倍量这牌子。。。不用我说了吧

网友:
有个宽压灯,电压高电流小,反之一样,输入功率几乎不变,压差大效率低,电压高时,有点小上升,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会闪,三元还是别放到3v以下吧

网友:
自己都会写12-85V了,低于12V还怎么恒流,在12-85V之间是恒流,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了,但低于12V的话就不再有恒流作用。

楼主:
原来如此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(2024-03-10):
这个品牌我觉得一般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