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拆个GLO主机,朋友的电子烟淘汰的

楼主(2021-11-25):
朋友的电子烟淘汰(好的,不想用了还是没烟弹了不得而知)了,扔给我让我研究,我就拆开与大家分享。
今天的主角——GLO电子烟主机。

与5号电池的比较。

顶端。

打开滑盖,插烟弹处。

底部。micro充电口及吸烟时的进气口。

打开进气口的盖子(清洁烟弹室时打开)。

开始拆解,无处下手,只有先扣掉顶端的滑盖(就它可动)。

撬掉顶盖(右侧的方框处可能是与顶盖粘接的)。

滑盖。

滑盖底部的构造。

与弹簧的配合。

拆掉顶盖后,芯子可以往下顶,就从底部抽出来了。其他卡扣可见,很容易就分解了。这是芯子的全家福。

塑料支架。电路板、电池都在里面。

可分开的。

电路部分。

板子与加热管。

18650锂电池。

开关与白光LED指示灯,显示开机状态和充电状态(充满一圈全亮)。

震动电机,与手机或玩具里面的震动电机一样。

板子正面(已拆下电池)。

局部1。

局部2。

局部3,焊点是加热管的焊接点。

板子反面。

局部1。

局部2。

这个电子烟很特别,烟弹是像香烟一样的,一根一根的(也是烟草成分,与IOCQ电子烟材质相同的烟弹),把烟弹插到主机的孔里,按下开关,加热管加热烟弹而产生烟雾,直接从烟弹的烟嘴处吸即可,具体可问度娘。吸烟有害健康。
谢谢围观!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没想到用的的电池还不错,弃用是因为yan蛋现在根本买不到,想当初某东上都可以买到,因为某种原因自禁止网络销售香yan行动之后就在也买不到了,这机器的yan蛋等同于普通的细支,尺寸是一毛一样的,这主机价格大约几百块,你说的另外一种是IQOS ,那个等同于普通的粗支,但是要短很多,非常喜欢这机器,可惜没耗材可用了

网友:
电子烟很特别

网友A:
这种的太没意思了,真就只能拆电池了,有那种类似上螺丝的,上个烙铁头子,可以改便携充电烙铁, DIY焊点东西什么的,挺方便的

网友:
做工不错这电池好啊

网友B:
不明白,里边装个电机能干啥?昨没见气动开关?

网友:
这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,用的松下电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太没意思了,真就只能拆电池了,有那种类似上螺丝的,上个烙铁头子,可以改便携充电烙铁, DIY焊点东 ...

充电低压烙铁,只能焊接很小贴片元器件,化纤尼龙布裁切不错,无需买缝纫机锁边,切饮料瓶DIY收纳盒等,边缘热熔后比较结实。楼主的松下3400锂电芯不错,比网上拆机电芯新不少,内阻小于笔记本拆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明白,里边装个电机能干啥?昨没见气动开关?

提示用的震动电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提示用的震动电机

这还挺先进的,就是多用点电而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