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拆一个伪装成“原装避雷器”的货车定位器,还带单片机?

楼主(2021-11-25):
货车分期结清之后就可以明目张胆的拆掉了,背面还有二维码,账号密码,里边一张移动SIM卡,应该是每月一点流量那种,以前别的车里拆了一个,用了一天流量停机了,这次试试还能不能用
   不会搞单片机,不知道这玩意有用没有,STM32

请用M砸烂我的头

然后撬开屏蔽罩,还失败了,直接撕烂

卡看起来是停机了,插上没网络,撒花撒花,请大家用M砸我

楼主:
上边这都是些什么玩意

网友A:
避雷,避免连车带人消失暴雷,没毛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避雷,避免连车带人消失暴雷,没毛病

这解释很有道理

网友B:
卧槽,那轿车有这个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卧槽,那轿车有这个不

贷款车一般都有,全款没有吧

网友C:
你这不是浪费东西吗?找到平台,联系客服解绑,自己的号绑上去,然后直接就可以用了,这种的,买一个新的,也不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不是浪费东西吗?找到平台,联系客服解绑,自己的号绑上去,然后直接就可以用了,这种的,买一个新的, ...

找不到平台啊,扫码就显示一个账号密码,就是单片机涨价,我这就浪费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贷款车一般都有,全款没有吧

全款车里是没有定位器的。
在办理汽车抵押 借 款 业务的时候,车里也是会被人装上定位器的。

颜色分类:粉色(樱花粉)、渐变蓝(蓝-紫渐变)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不是浪费东西吗?找到平台,联系客服解绑,自己的号绑上去,然后直接就可以用了,这种的,买一个新的, ...

100多块,270一个送一年年费,年费12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不到平台啊,扫码就显示一个账号密码,就是单片机涨价,我这就浪费了 ...

查了半天估计平台没了,但是知道名字叫烽火台GPS,因为板子上面写了缩写FHT-MOTOGPS V1.5 20170408,下次发现的话就不要给卡放手机里了,用一天流量就停了,特别亏,最好先通个电试试,看指示灯反应,确认能不能连接网络,估计费用有个一到两年,如果能解绑就赚了,不用白不用

楼主:
不会玩打算扔了,拆个小电池

网友:
明显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电子垃圾了。

网友:
能继续开发的话,可以用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DIY控制器里,设定需要的范围限速,超过范围可解锁限速。

网友:
用苹果手机的话,可以买一套苹果的定位器(4个),扫gps定位的设备也找不到,且不需要流量卡,平台更不会跑路,在城里用来给电动车等设备定位相当好,地库也不妨碍定位,乡里则不行。

网友:
没看到什么有用的,数量多的话我5毛一斤收了,减少污染,为国家做点共献。

网友D:
为什么要结清了再拆,发现了就得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要结清了再拆,发现了就得拆了

货车不同小车,拆了直接锁车,车上还有个北斗的运管平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