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三星S19A330显示器背光灯闪烁通病拆机维修 附bios固件

楼主(2021-11-25):
显示器后背拆掉两颗螺丝 再从正面侧边拿刀片撬棒拆框,三星S19A330BW(LS19A330BW/XF) 故障表现为可以显示,背光灯一直有规律闪烁(亮、灭),依经验判断为主板bios固件损坏  找出固件用编程器刷写后 故障解决 完美修复。

闪存型号为 25x04  容量为512k  使用编程器刷写 没有编程器的谨慎下载使用

网友:
原来是2011年了,还是没有HDMI高清接口太不厚道了。

网友:
我家里用的也是这款,并且颜色也和你一模一样

网友:
三棒就喜欢用14V电源  部分型号你用12V也能用  部分型号用12V就是闪屏    我自己改过几个三棒的显示器  还有三棒的显示器边框很容易掰碎

网友:
三星显示器居然还烧BIOS

网友:
牛逼,一般闪屏都是处理供电

网友:
厉害,真是专家

网友:
又学习一项技能

网友:
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? 我这有一台MAG M2200显示器通电后电源灯只有0.4V电压  6V 3.3V电压正常 不知道哪里坏了 怀疑是程序坏了 想刷一下没有编程器

网友:
主控芯片 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