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求教:雨林木风ys5.6版本可以装双系统吗

楼主(2021-11-25):
网上介绍用这个版本可以装双系统,这样一些原来XP上用的东西就可以用了,所以我想装WI7和XP双系统。网上介绍雨林木风ys5.6这个版本能用,所以冒昧在这里求教。万分感谢和!

网友:
双系统只要做下引导都可以装的吧

网友A:
双系统跟你装的方法有关,跟用啥版本关系不大。
XP、WIN7的话,用传统MBR磁盘格式,两个系统分别装入两个不同的分区内,印象中是先装XP再装7,装完了用引导修复工具修下XP的引导就行了。
如果是WIN7\10双系统的话,建议用UEFI格式的磁盘和引导。

网友:
自己搜怎么做WIN7和XP双系统就行,一堆的教程

网友:
硬盘这么便宜,玩数码的人手都有几个,双硬盘呗,开机切换一下启动顺序就行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!我的电脑只是笔记本,不可能装双硬盘。我不太懂电脑,所以只能按视频教程上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做,这样就得按它做的系统找才对得上。同时我也有一些其它版本的XP,可是上面就没有它讲的那个文件夹,因此搞不了。万分感谢大家的讲解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系统跟你装的方法有关,跟用啥版本关系不大。
XP、WIN7的话,用传统MBR磁盘格式,两个系统分别装入两个不 ...

谢谢老师的解答!在不同分区里面装我已经可以了,不过这个经常因各种原因造成系统损坏。所以我想装在一个分区里面,全部装好后把它备份好,这样系统出问题恢复起来就简单了。所以在请教大家这个问题!因为雨林木风5.6版本很难找,才在这里求救!谢谢老师!

网友B:
任何版本都可以装双系统或多系统,建议最好装官方原版或自己制作的版本。两个系统装到一个分区对你来说并不好,你是因为系统易出问题才有这种想法,但装到一个分区会大大增加出问题的几率,因为共用目录的问题兼容性和可靠性会大大降低,所以不推荐。推荐你装VHD系统,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需求也更先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任何版本都可以装双系统或多系统,建议最好装官方原版或自己制作的版本。两个系统装到一个分区对你来说并不 ...

谢谢老师的指导!我不懂你说的其它方法。就这个双系统我也是刚学习。所以不太明白!我是想装在一个分区里面,正确后把它一键备份下来,系统崩了一键还原也方便!网上视频老师说XP要改动里面文件夹的名称,可是我自己以前的几个XP版本里面就找不到要改动的那个文件夹,我也用搜索了,都找不到。所以才想按网上老师用的版本试一下看。可是这个版本很难找。所以在这里求援!谢谢

网友B:
跟雨林木风没关系,更改系统目录只需要自己制作一个或网上随便下载一个xp的自动应答文件稍加修改即可,官方原版系统不带这个文件但自带了这个文件的制作工具,个人制作的系统版本只要有自动应答肯定有这个文件,这些都是很基础的常识。但我还是建议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学习早已淘汰的落后技术上,没啥意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雨林木风没关系,更改系统目录只需要自己制作一个或网上随便下载一个xp的自动应答文件稍加修改即可,官方 ...

哈哈!老师我本来就不懂电脑,像你说的要做那么多的东西,我是根本做不了!我要有那个本事还在这里求救呀。对于我来说是没办法的办法了!谢谢老师!

网友C:
xp最好用机械硬盘安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xp最好用机械硬盘安装

谢谢老师,我发现我的一些XP版本就是装不上,是不是与你说的硬盘有关?我是win7 64位的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师的指导!我不懂你说的其它方法。就这个双系统我也是刚学习。所以不太明白!我是想装在一个分区里 ...

"......就这个双系统我也是刚学习。所以不太明白!我是想装在一个分区里面,正确后把它一键备...."
就是高手将两个装在一个分区也是难题,你说你是小白,劝你放弃吧。xp或win7哪个用得多?不过建议你win7做主系统,然后虚拟机装xp就好,如果硬件不太差,设置虚拟机的系统自动启动,则win7和xp的使用随意切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"......就这个双系统我也是刚学习。所以不太明白!我是想装在一个分区里面,正确后把它一键备...."
就是 ...

谢谢老师的解答!我是看见网上视频教学里面,在C盘里面装双系统的方法。我想我只要按照它上面说的要求,找它做的一样的系统版本,一步步的对着视频做,应该没问题的!所以才想这样做。不在一个盘里装我已经学会了!那样备份麻烦点,我想装成一个盘后,备份也简单些。关键区别在于:我是WIN7 64位的,视频教学里面是WIN7 32位的,这就是差在这里了!所以在这里求救大家找那个版本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