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拆解米物静享旋转计时器

楼主(2021-11-25):
在有品上看到这个计时器,LED显示,看上去做工不错,买了一个。旋转设定时间,快转设分钟,慢转设秒(5秒往上加)。
收到拆开看看。

拍照有点偏色,实际是白色的字。

左边是屏显开关,可选择计时时屏常亮或熄屏,
右边是声音大小选择。

三节七号电池

编码器设定时间

下面的微动开关,计时开始、取消、暂停

开始以为是数码管,原来是一个个led组成。

网友A:
仅有倒计时一个功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有倒计时一个功能吗?

倒计时,正计时

网友:
这货竟然要3个电池

网友:
米物做杂了,之前给米物做鼠标垫的,没销路

网友:
这么圆的臭油块必须给好评~

网友:
应该设计成内置锂电池充电式,一次性七号电池耗材成本高。

网友:
和小米有关系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