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公牛正泰视贝子弹头杂牌5款无线插排,哪款好大家来说

楼主(2021-11-25):
公司要用几个插排,我索性几款大品牌的都买了,拆开看看哪个好用,以后可以也有个选择。
这个嘛,我也不是很懂,究竟哪款好哪款差,大家说说看,我也没工具,没法量厚度,大家凑合看吧。
都是无线的,自己接线。
视贝:9元
子弹头:8.9元
正泰:8.9元
公牛:9.1元
PDD杂牌:首件1.6元,第二件大概五六元吧,我就买了一个,所以真实价格不知道
还拆了个老款子弹头插排,自己用十字螺丝打磨了个Y型螺丝,供大家参考。公牛新三点的可以用U型拆。
个人感觉吧,还是公牛的质量扎实,做工好,用料足。虽然大家都说他家的贵,但还是贵有贵的道理。
差的就不说了,PDD杂牌其实也可以,不带大功率,完全可以家用小电器。要说真正的一体铜条,还只有这个杂牌的做到了,但就是铜条厚度很薄,很软。其它的都有焊接,但做工都比这个好。

下图:视贝

下图:子弹头

下图:正泰

下图:公牛

下图:PDD杂牌

楼主:
视贝一个脚开焊了,而且用的老式的工艺,还是铜线。PDD杂牌,一个点居然是用的螺丝接的,十分松,经常用肯定起热打火。自己焊接了,安全点。

网友:
不是投票吗  》》》》》》》》  正泰

网友:
你这无线,我以为是WiFi呢

网友A:
正泰、公牛相对靠谱。其他的都是LJ。

网友:
铜条款的子弹头,正泰,公牛都行啊。。。视贝那款我还以为公牛,因为公牛特别喜欢用硬线来焊,后来想想无线拖线板可能模具型号不同。。。。公司用嘛能开发票就行了。。和问清要不要带开关

网友:
第4张图好评,一目了然,好坏自知这种发帖手法俺喜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泰、公牛相对靠谱。其他的都是LJ。

俺也一样

网友:
看来正泰与公牛可以。

网友:
我说:“看起来都不怎么样”是不是显的我很牛?

网友:
lz拍一下接线柱吧,总觉得平头螺丝直接压软线不靠谱,夹线的比较好,空开那种

网友:
正泰的那个看着不错

网友:
公牛、正泰属于国产一线品牌,相对好一些。

网友:
杂牌的我手上炸了一个,那种歪脚的风险太大了。还是公牛牌的。

网友:
正泰和公牛不错,杂牌的小功率用用也还行。

网友:
2位的少了点,3位更实用。但3位和2位价差很大。

网友:
正泰的插板很不错,可惜实体店不太好买。

网友:
当年9.9元正泰的车路过,9.9元包邮的3米线6位哦。感觉正泰还是不错,公牛塑料还是差了些,几年以后就发黄发脆了

网友:
其实雷猴子的粗粮排插也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