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一个老式变压器,看能否改成点焊机变压器

楼主(2021-11-25):
    这是一个老式的吸锡电烙铁的变压器,把220V交流降压110V用的,上面没有任何文字信息,但拿在手里挺沉的。这货在库房里吃灰好久,也不知道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了。想把它改成点焊机变压器,但就是不知道线圈是铜是铝。今天第一次发帖,并且想求证发帖的附件奖励到底有没有,我在站务中心截图说明也没人回复我,可能我好久不来规则不太熟悉。但是系统奖励那里显示是给加了,但实际没有,难道是bug?不废话了上图:

楼主:
这个+24到底是咋回事,还有昨天的+12,实际没给呀,都是给+2,哪位大神能解释下,在新站发的帖子全是只给+2,谢谢了!

网友A:
这么好的变压器拆了多可惜

网友B:
老变压器铜的几率大,但是看这个功率貌似不够啊……

网友:
220V交流降压110V不错!

网友:
从插座来看,有年代了,应该是铜的,但是貌似小了

网友C:
这个变压器次级功率不够,还要拆次级改次级绕组,到4-5V电压输出,那就毁相了,,,,还是建议考虑换微波炉的,800E或者900W都行。

网友:
做点焊机:1、功率太小了。2、电压不合适。(改装难度较大)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+24到底是咋回事,还有昨天的+12,实际没给呀,都是给+2,哪位大神能解释下,在新站发的帖子全是只给+2 ...

就是你上传的图片得的奖励,有时图越多m越多,看情况

网友:
这货真价实的老物件,指定是铜线的。就是容量不大,改点焊机恐怕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就是你上传的图片得的奖励,有时图越多m越多,看情况

但是没给我呀,百分百没给我呀,每次就是+6和+2,上传图片的奖励都没给呀。

网友:
这变压器功率不够

网友E:
功率太低,估计大小二三十瓦吧

网友:
貌似变压器的功率不够,不建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好的变压器拆了多可惜

输出110电压没啥卵用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变压器铜的几率大,但是看这个功率貌似不够啊……

不成熟想法:次级拆掉部分,剩余部分和初级串联做初级,然后再用粗导线饶几圈当次级可否?

网友:
去废品站换微波炉变压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功率太低,估计大小二三十瓦吧

这么小?我有一个1/5这么大的环牛都标着30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变压器次级功率不够,还要拆次级改次级绕组,到4-5V电压输出,那就毁相了,,,,还是建议考虑换微波炉 ...

次级拆掉部分,剩余部分和初级串联组成初级可行?